我的雕刻机画出来的图是镜像的,有谁知道怎么改?

楼主(2013-08-22):
我的雕刻机试了一下,用笔画了一个字,可惜画的是镜像的,不知道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有谁知道怎么调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调整输出引脚方向

网友B:
可以对换x轴的方向,1,软件对换。2,步进电机的AA'BB'线对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