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v2问题请大疆技术或高手请进

楼主(2013-08-22):
我有一个GPS上面写的是V2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V1A上。请各位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A:
以前有个同样问题的帖子,我记得大疆技术回复了~是可以用的!!!V2和V1的固件是一样的,只是软件上做了限制!!V1比V2少了个PMU模块,V1是集成在LED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