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好盈铂金30A A款B款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8-22):
弱弱的问下,好盈铂金30A A款B款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电机与电调的连接线不同

一种是电调上焊有三个香蕉插母头
一种是引出三条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与电调的连接线不同

一种是电调上焊有三个香蕉插母头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