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3-08-22):
想问一下如果两块电池并联后船的速度是快了还是玩的时间长了?对电调有没有影响?

网友:
并联表示容量大了,可以玩的更久些。对电调没影响,但是要注意两块电池电压必须一致。

网友A:
借个地 我也问一下,使用两块2200并联,和使用一块4400,有区别吗?

网友:
就是容量大了,加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个地 我也问一下,使用两块2200并联,和使用一块4400,有区别吗?

理论上没有区别!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