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翔F16 首飞成功 第二次飞行视频

楼主(2013-08-22):
装了10天,结构补强,改装收放起落架,70/12函道,6S,2200或2600电池。最大电流60A,起飞重量1.6公斤。地面拉称法最大推力,1.45公斤。

总结:蓝翔的飞机,外观细节做的不错,比列比较到位。 但是结构不好,安装很麻烦,原设计的起落架基本就是个摆设,高手飞都要小心翼翼(比如彩云之南 就挂在起落架上)。 材质是EPS的,够轻,也够脆弱, 随便磕碰一下就是个坑。
改装部分:1,前后起落架,换蜗杆起落架,改装起落架安装支架   (这次是不惜重量的改装)
              2,机身强度不够, 自己内嵌碳纤杆,增加强度, 全机身纵贯全身是6根 2mm 1米长 碳纤杆,2根 5mm 宽碳纤片平嵌在下进气道壁内侧, 起落架固定座用三层版加强,电池舱用1mm 轻木片加强
              3,  座舱刷深灰色漆,自己画仪表盘,加飞行员
              4,在容易磕碰的地方刷一遍环氧树脂
              5,为减轻重量,取消矢量尾喷
              6,为了像真,水平尾翼改成两端向下倾斜
             7,全机加了航行灯

   这广告真讨厌。

网友:
我只想说,LZ的飞场让人羡慕

楼主:
比想像中的好飞。

楼主:
蓝翔原装的起落架,相当的蛋疼,很多飞这飞机的,基本上是头几个起落原装起落架就挂了。这次用铝板和螺旋桨飞机的铝起落架改装,量好尺寸都折腾了半天。精度差一点都不对。2层支柱结构,很结实,首飞时,降落三级跳起落架都没事。

楼主:
前起落架也是必须改的。调整高度也花不少时间。

楼主:
内部嵌入碳纤竿加强,前起落架部位用层板加强,电池舱用轻木片加强,整机重了不少。试飞的情况来看,结构加强经受住了暴力降落。

网友:
等看视频

楼主:
当它低空通场,从你面前呼啸而过时,像真机就这么爽!可惜没人帮拍视频。

改进的地方,水平尾翼两端向下倾斜,更像真。

视频时第二次飞行时拍的,傍晚能看到夜航等的效果。

网友A:
够折腾的,不过改的真不错LZ用什么牌子涵道?我的台风老涵道声音越来越尖锐了,打算尝试人工动平衡一下,不行就换,想考察一下多叶的涵道

网友:
好机好场好方法

网友B:
很好,像真度蛮高,另外座舱再盖得不漏缝隙就更好啦。

网友C:
又入骚物啊……恭喜!哈哈!回头我去帮你录像

网友:
表示这么好的飞机没视频就是犯罪!

网友:
好象真啊!!!
新手,从747开始。

网友D:
这里不玩涡喷,天理难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折腾的,不过改的真不错LZ用什么牌子涵道?我的台风老涵道声音越来越尖锐了,打算尝试人工动平衡 ...

我用的是70 12叶塑料涵道, 用2849  2200KV电机。 你的涵道声音变得尖锐 不一定就是涵道动平衡不好,有可能是电机轴承磨损了,飞过直升机的就知道, 声音变得尖锐 是该换主轴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像真度蛮高,另外座舱再盖得不漏缝隙就更好啦。

确实有些小细节做的还不够完美, 这飞机是EPS材质的,稍不小心,指甲都会戳个坑,座舱盖周边 为了减少损伤,涂抹了一层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不玩涡喷,天理难容啊~~~

这里确实不让玩涡喷,只见过一次有人飞练习机。 不让玩的原因是安全,周边有球场,有学校,有空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入骚物啊……恭喜!哈哈!回头我去帮你录像

周末太热啊,你明天早上去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70 12叶塑料涵道, 用2849  2200KV电机。 你的涵道声音变得尖锐 不一定就是涵道动平衡不好,有可 ...

嗯,回去再看看,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周末太热啊,你明天早上去不?

明天早上去不了!下周二下班去嘛!周一我车限行!周末我一般在西边飞,平时就是周二下班去TPS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早上去不了!下周二下班去嘛!周一我车限行!周末我一般在西边飞,平时就是周二下班去TPS飞!呵呵

晕,我周二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周二限行

怪不得老见不到你……那周三嘛!呵呵!我这边有人有你电话好像,到时候给你电话联系。你是姓易嘛?

网友:
喜欢涵道的声音,

网友:
飞场,飞机都很棒

网友E:
RE: 蓝翔F16 首飞成功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些小细节做的还不够完美, 这飞机是EPS材质的,稍不小心,指甲都会戳个坑,座舱盖周边 为了减少损伤 ...

内容求环氧树脂的购买地址,,

网友:
小手一抖,拿分走人

网友F:
LZ好手艺啊!哈哈!帖子里还提到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容求环氧树脂的购买地址,,

淘宝搜环氧树脂,好像是E45还是E54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好手艺啊!哈哈!帖子里还提到我了。

就是你的飞机啊,被我满血复活了.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起落架不错 等你视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的飞机啊,被我满血复活了.

太牛B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