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亚拓一个450尾管抬高设计建议

楼主(2013-08-22):
正序浏览
改变450尾传动设计,,把尾管抬高点,可以防止尾桨扫地.

网友A:
练好技术就行了,哈哈。才开始玩经常扫,现在不扫了。

网友B:
你可以把脚架垫高,或者加长垂尾

网友C:
尾垂不是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么,
如果是因为副翼方向倾斜擦地,那尾巴再高也没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