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问题

楼主(2013-08-22):
手里有个电调通电正常,插
舵机
也正常就是
电机
不转,求教是怎么回事拆开后没见有烧的痕迹啊。换别的电调插上电机立马工作了。

楼主:
补充:通电时电机也不响

网友A:
我以前也有个ZTW40A电调跟你描述的问题一样 拆开检查发现是那电容其中一只脚脱焊

楼主:
电容我都看了都焊的好好的

网友B:
香蕉头虚焊,检查下

网友C:
我昨天也遇到这种情况,检查发现是电机齿把电调其中一根线磨断了

楼主:
香蕉头和所有的线都查过了一点问题没有,主板没看见有烧的痕迹,也没有烧的味道,用万用表查了几个电阻也没问题。太离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