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2代求救,2个电机收不到飞控的油门信号

楼主(2013-08-22):
  几天前好好的,今天突然插电后1,2号电机的电调一直在叫,显示没有收到油门信号,然后我检查了各个插头杜邦线等等发现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把电调杜邦线单独接到一个接收机后就可以转了,我把3号电机的电调杜邦线接到飞控1号电机的输出端,同样也是无油门信号,我觉得是玉兔飞控的1,2号输出端的问题

现在想起几天前我在重新调油门量程时,把2号电调杜邦线重新插回飞控时给插反了,上了一会的电,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把飞控烧了啊,可是我把外壳拆了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刷了固件还是一样,求问大侠解救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吗?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插反了,可以进群问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不是插反了,可以进群问技术

没插反

网友:
电调的问题吗

网友:
飞控返修,上电反了当然烧坏了,特别是有电源的接口一定要小心,没电源的信号,TX,RX这样的接反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