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喜闻乐见的炸机贴....好盈铂金电调惹祸,能要求赔偿不?

楼主(2013-08-22):
不多说了,看图吧,大概十米高度突然摔下来,找到尸体,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已经烧化了,还好没把我整个飞机给火化了!!

初步损失估计有:飞越650机架,好盈铂金30A电调一个,恒力4225 390KV一个,1987云台一个,狮子6s电池一个,达普3s电池一个...

希望好盈给个说法...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炸下来后,堵转但是没收油门,导致电调烧了?
另外电调烧成这样了,怎么桨没见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炸下来后,堵转但是没收油门,导致电调烧了?
另外电调烧成这样了,怎么桨没见痕迹?

油门肯定一看摔就收了啊,桨应该停在不在电调的位置上了,难道是落地以后才起的明火?

网友:
那家的电调?

网友:
LS是白目~~

网友:
默哀,(旧的不去新得不来)

网友:
蛮吓人的,怎么会烧的这么厉害?

网友:
航模就是用来炸的

网友B:
全面调查原因,不能只等好盈给说法,飞控减震、感度设置什么都得看看,飞控频繁调整马达转速也会导致电调过热等。

网友C:
电调上的所有零件都烧没了,厉害...厉害....!

网友:
这么烧的还是比较少见。楼主节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面调查原因,不能只等好盈给说法,飞控减震、感度设置什么都得看看,飞控频繁调整马达转速也会导致电调过 ...

挺诡异的,电调就在桨的下方,直接受到下洗气流散热,这样的安装方式按理说是不会烧成这个样子的。还是等细细分析了再看结论吧。

网友:
烧的挺彻底

网友D:
以我玩固定翼,电直多年: 4225电机 6s,比烧!

网友:
都烧成这样,没视频吗?找找啥原因

网友:
电子产品  厂家还能给你什么说法 哪儿有永远不坏的东西

网友:
高科技啊,烧的就剩板了

网友:
好盈的铂金,也不是那么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上的所有零件都烧没了,厉害...厉害....!

零件在地上呀,就是那个电路板,还有那个金属片,应该是散热片

电调外面的热缩套管烧化了,电路板都掉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玩固定翼,电直多年: 4225电机 6s,比烧!

请问这是啥经验?

这又不是610kv的4225,这是390kv的4225呀,就是为6s设计的,你要用4s估计可能飞都飞不起来吧

网友:
换X4108 380KV的吧,4225定子尺寸大概3508的样子,显然4225的发热比X4108大的多,不信就可以做实验对比。
当然了,烧电调和电机型号之间联系不大。

网友:
求真像 为什么电调会烧呢

网友:
我的铂金也在一次起飞前莫名其妙的坏掉了。不过,幸好是在起飞前检查时坏掉的,要是起飞后坏掉,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默哀1秒~~怎么没见炸机图?喜闻乐见啊

网友:
晕'那铂金还赶用吗?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我玩固定翼,电直多年: 4225电机 6s,比烧!

4225KV390不配6S配啥电池?

网友:
好赢配恒力就是有问题,看看我的炸鸡贴,不过比LZ幸运,我无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啥经验?

这又不是610kv的4225,这是390kv的4225呀,就是为6s设计的,你要用4s估计可能飞都飞 ...

我是说配30a电调不够啊

网友:
恒力4225-390KV这款电机,在猛推油门时都会卡转的,好盈、中特威的也都不能完美的支持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