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固件升级教程!

楼主(2013-08-22):
      前几天看见网上说14SG出了新的固件,但在网上一直没有找到有关教程,所以经本人做完白老鼠后写出以下教程,望能帮助广大模友,喜欢的朋友请顶一下,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即时提出,本人会尽快作出修改。
新固件的下载地址: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升级内容有两个:
1、 加入了回传菜单的自定义功能,可以自己定义显示的功能,位置和显示数量了。
2 、加入了提醒语言,要用后方3.5MM耳机口接入耳机,提醒语言有英语和德语,当回传的参数达到设定值时,会有语音提示。

1、从上面的网址下载图片中的两个文件。

2、下载后得到两个压缩文件,把这两个文件先解压后得到以下文件。

3、其中文件名“14SG_V2.0(E)_update”PDF文件为升级教程的英文版说明,而“14SG_V2.0(E)_MANUAL”文件是升级后新功能使用说明。

4、想要升级,你首先须准备一张SD卡,市面上很多。從32MB~2GB的SD卡,到4GB~32GB SDHC规格的SD卡都可以用,但是因为14SG、8FG、12FG的格式比较特殊,一般PC、MAC都读取不到,所以当你把新卡放入插槽,會自动问你是不是要格式化?必须得格式化SD卡才能使用(已经在使用卡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下一步)

5、按屏幕提示格式化完成以后,关闭控的电源取出SD卡,把SD卡和PC连接。

6、打开刚才解压后的“T14SG_Ver_2_0”这个文件夹,再点击文件夹里文件名为T14SGUPDATE的 图标。

7、选择你的SD卡所在的驱动盘,系统提示“数据将准备写入SD卡”,选择OK。

8、当提示框出现“The copy to the SD Card ended normally”表示写入完成,点击END。

9、取出SD卡,把SD卡再次插入到控里(注意插入方向)按住控的“HOME/EXIT”键的同时打开控的电源按键。当屏幕提示程序准备升级,才可以松开“HOME/EXIT”键。

10、然后点击“U.MENU/MON.”按键三秒,升级程序自动运行。

11、当安装进度条完成后,屏幕提示“COMPLETED”字样,关闭控的电源千万注意:切勿在没有出现COMPLETED字样前断电,否则有可能影响升级程序导致系统崩溃,所以升级前请先充好电。)

12、再次打开控的电源,进入“SYSTEM MENU”菜单下的“INFO”功能,查看当前控的固件版本信息,在“VERSION”一项里出现2.0。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升级最新固件。

13、升级语音提示功能和升级固件内容方法一样,但建议首先升级固件2.0版本后,用控重新格式化一次SD卡,再按上面方法运行文件名T14sgInstallSoundEng 写入SD卡。(注:升级语音提示功能时,进度条会走两次是正常情况)

往后的升级按以上教程就可以了,下载地址已经更新。
教程到此结束。。。。。。。。。。。。。。。

网友A:
升级语音提示功能的时候有点慢,进度条走了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语音提示功能的时候有点慢,进度条走了2次。

我没有这种情况锅,进度条只走了1次。

网友B:
楼主真了不起。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了不起。顶你!

感谢支持。。。。。。。

网友C:
升级后有什么性能提升?

网友D:
升级后有新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后有什么性能提升?

升级内容,大致有两个

1 加入了回传菜单的自定义功能,可以自己定义显示的功能,位置和显示数量了。

2 加入了提醒语言,要用后方3.5MM耳机口接入耳机,提醒语言有英语和德语,当回传的参数达到设定值时,会有语言提示(应该是女声真人发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级后有新的功能吗?

请看跟贴回复

网友:
语言只有 英文和德文 ,升级中文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人啊,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语音提示功能的时候有点慢,进度条走了2次。

进度条走两次是正常情况,futaba官方的升级说明里面专门说了这个的。

网友E:
另外需要说明,这次升级不会清空模型数据,大可以放心。
2.0固件和语音模组安装之后,默认状态语音是没有开启的,需要到回传数据显示页面,进每一个回传的数据种类中单独设置,可以分配一个2段开关控制语音功能的开启和关闭。另外可以设置语音自动播报的频率,并且语音功能可以和报警功能连用。
都看看官方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需要说明,这次升级不会清空模型数据,大可以放心。
2.0固件和语音模组安装之后,默认状态语音是没有开 ...

感谢你的补充。。。。

网友:
不知道8FG刷这个会肿麽样

网友:
希望14SG以后会出更好的功能。。。。。。。。

网友C:
有扬声器就好了,插耳机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扬声器就好了,插耳机不习惯

其实插个耳机只为了报警提示作用好像用处不是很大,还不如用震动就行了,我开头也以为插耳机可以听MP3那就爽了,希望日后会有这功能。。。

网友F:
RE: Futaba T14SG V2.0新固件升级教程!

引用 网友C:
有扬声器就好了,插耳机不习惯

买个小喇叭贴在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小喇叭贴在控上

要是以后更新,能听mp3的时候,我一定按你的方法买个小喇叭。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提示无效文件。。。遥控是日版的。。。

网友G:
固件已升级,给力,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件已升级,给力,谢谢楼主分享!

能帮到广大模友我也挺高兴。。。。。

网友:
这个要顶,买回来还没启用呢,回家看看Info,什么版本

网友:
买个蓝牙扬声器,发射器输入端有3.5mm插口的不就行了

网友(2013-09-22):
已经升级到最新2.0固件,感谢楼主的教程,升级SOUND文件我就是走了两条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内容,大致有两个

1 加入了回传菜单的自定义功能,可以自己定义显示的功能,位置和显示数量了。

个人觉得没有实际的升级作用,英语也不好,德语就更不用说了, 呵呵

网友:
已经升级成功

网友(2014-05-09):
刚升级完 不知道多了什么

网友:
4.0更新完毕。。。

网友:
最新版本4.0了 请按照上述介绍操作!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8-29):
引用 楼主:
其实插个耳机只为了报警提示作用好像用处不是很大,还不如用震动就行了,我开头也以为插耳机可以听MP3那 ...

要是能提取语音文件 替换成自己的文件就行了

网友(2014-12-04):
楼主值得表扬

网友(2015-01-19):
mark  Futaba T14SG 新固件升级教程

网友H(2018-11-20):
14年买的14SG,一直没做过升级,现在按楼主的方法升级到7.0了,感谢

网友I(2019-07-31):
引用 网友H:
14年买的14SG,一直没做过升级,现在按楼主的方法升级到7.0了,感谢

老师可否帮我一下,我看不懂英文没找到下载地址,如方便帮我发一个,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老师可否帮我一下,我看不懂英文没找到下载地址,如方便帮我发一个,谢谢!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已升级8.0了 谢谢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已升级8.0了 谢谢回复!

好的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H:
好的

可以给我个发链接吗?谢谢,QQ470354076

网友(2021-06-24):
是不是日版的升级不了,我换了好几张内存卡都显示write protected

网友:
好像是遥控读取不了内存卡

网友(2022-01-04):
下载链接打不开 可以发QQ上吗?现在1.51版本 qq 663766033

网友:
系统类型没有多旋翼模式 升级固件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