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4旋翼,新上的设备大家点评下

楼主(2013-08-22):
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A:
入门配置。先玩着吧。

3对浆肯定不够,我30对都不够。

网友:
玉兔最好带GPS 要不然 稳不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电机,不怎么给力,需要提高动力啊

网友B:
最基本的配置,建议动力换掉,最好别用*** 头的  省的麻烦。要gps。兔子漂的厉害,刚刚玩有可能控制不住

网友:
换独立电调,四合一电调不好发热大

网友:
够了 够了

楼主:

已换带gps的飞控

网友C:
桨怎么也得四对吧。电调要独立的比较好,冬天的话无所谓夏天的话发热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用独立的电调就得买分线板了,供电线自己焊这点比较麻烦。

网友D:
用兔子飞控一定要用独立的电调,安装的时候能离飞控越远越好,因为兔子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怎么也得四对吧。电调要独立的比较好,冬天的话无所谓夏天的话发热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用独立的电调就得买 ...

我们是冷凉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兔子飞控一定要用独立的电调,安装的时候能离飞控越远越好,因为兔子怕干扰!

已经发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冷凉地区

哦⊙0⊙ 那就没问题了,我们这夏天能到35度

网友:
香.蕉.头的桨夹对桨的动平衡要求较高,桨稍微不平衡就能感觉出来。

网友:
直接打JJ 高配合 一次完成 没有什么练手不练手的  别折腾

网友E:
哇 数理较凶的一搭 配   四合一电周+玉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 数理较凶的一搭 配   四合一电周+玉免

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门配置。先玩着吧。

3对浆肯定不够,我30对都不够。

您这儿摔得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配置,建议动力换掉,最好别用*** 头的  省的麻烦。要gps。兔子漂的厉害,刚刚玩有可能控制不住 ...

玉兔不开GPS挺稳的,开了直接刷锅

网友:
此配置可以练手

网友:
万分同意,有gps未必靠谱!

网友:
想说的问题上面的前辈们也都说了  唯一看上的是你的飞控 其它不行  要不换控价格降下来 和你其它的东西才匹配  选择好控那其他也要跟上去 飞的才安心才爽

网友:
第一架无所谓了便宜 能飞就好。

网友:
电机180一个?还是a的?

网友:
电机你买一个?

网友:
你会后悔用集中电调的,要是暴飞的话

网友:
还行,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门配置。先玩着吧。

3对浆肯定不够,我30对都不够。

我两对桨飞了几个月了呢

网友:
架子趁早换,
电机A系列还不如XXD同型号实惠
4合一就不说了,在哪用都一样,不在乎你冷那几度

网友:
嗯,桨有点少,不够炸,,但是建议把电机换成朗宇2216的,差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