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DX8的版本号在哪里看~?想下新版本应该怎么下呢~

楼主(2013-08-22):
如题入了二手的DX8想看看现在是什么版本的~!如果不是最新的,想下一个最新的~应该怎么更新呢~?

网友A:
进system菜单  查到控内软件的序列号,然后凭序列号去spektrum的官网注册账号下载固件。
spektrum的固件,都是靠序列号一对一的,哪怕是同个型号的控,下载下来的固件相互也不能混用。
官网地址请自行百度谷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system菜单  查到控内软件的序列号,然后凭序列号去spektrum的官网注册账号下载固件。
spektrum的固件, ...

感谢回答,好像只能注册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好像只能注册一次。

没错。要到www.spektrumrc.com注册帐号,登记产品,需要序列号,序列号只能注册一次,如果是二手,可以让卖家注销产品,你就可以再次使用序列号来登记产品。升级切记,在打小补丁前先升级同级的大补丁,目前dx8最新版本应该是3.0的滑翔机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要到www.spektrumrc.com注册帐号,登记产品,需要序列号,序列号只能注册一次,如果是二手,可以让 ...

在控里我好个找,也没有找到在哪里看版本的啊~!~!我就想看下现在是什么版本的~可是不知道在控的什么设置里面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控里我好个找,也没有找到在哪里看版本的啊~!~!我就想看下现在是什么版本的~可是不知道在控的什么设置 ...

看图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操作即可~

这个就应该是我的序列号吧?要先让原主人把以前注册的注销,我就可以注销了~~~~~

网友(2013-10-07):

引用 网友C:
求好心人给一份DX8中文电子版说明书,邮箱,谢谢

你可以找地平线要

网友D(2014-01-16):
引用 网友B:
没错。要到www.spektrumrc.com注册帐号,登记产品,需要序列号,序列号只能注册一次,如果是二手,可以让 ...

你好,我刚入了此控,但更新不成功,目前版本是2.05,官网注册后下了个文件spmtx.sax考入控带的sd卡然后把卡插上控,开控,屏幕一闪一闪的没出现logo,也没有安装成功,你说的小补丁跟大补丁是什么??我点下载那个就只能下载一个文件。。。。。是要先升到2.06再升成3.0吗??2.06到哪儿去下呢??

这是我下载时的页面,就点的那个黄的按钮,不知正确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刚入了此控,但更新不成功,目前版本是2.05,官网注册后下了个文件spmtx.sax考入控带的sd卡然后 ...

应该不用的啊,直接升级就行了,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用的啊,直接升级就行了,多试几次

呵呵已经解决了,自带的卡有问题,换了相机的sd卡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