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豹2火pao仰俯改舵机控制

楼主(2013-08-22):
HL豹2的火炮仰俯还沿用以前的升降齿箱,并且不会下俯,始终是一个败笔。现利用手里的舵机配合伟恒主控声组单元改装成功,以供模友们参考。
废话不多说,上图:
尾部切除便于炮管能下俯。 HL的结构还是个问题,耳轴架拿到手就坏了。。。。。。
两颗M2的球头,某宝上一大把。。。。。
注意舵机安装位置
沉头螺钉,不影响打BB。。。。。。

测试视频:

网友A:
这个效果好,完全仿真了。这个bb版的没有伸缩效果

网友:
第一次抢到沙发,伟哥的贴必顶,好贴

网友:
觉得这个功能没什么用
所以我不搞这个功能。

网友:
靠,既然不是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效果好,完全仿真了。这个bb版的没有伸缩效果

暂时没改,以后全部改完了,再发个完整的帖。

网友B:
最高段的那个开炮就不好,开炮后变成下俯了。低段和中段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段的那个开炮就不好,开炮后变成下俯了。低段和中段都挺好的。

你没有理解这个开炮后动作的含义,不管你炮管在哪个位置,炮管都是打完炮都是回归到一定的角度,这个在真车的意义是方便装弹手装填,也只有这个角度是最方便装填手装弹的,所以炮管在高角度打完炮会下俯回到装弹位置

网友:
速度有点快啊 ,慢点仿真更爽

网友:
改的不错了!接近田的了!

网友:
伟恒的帖子!顶一个!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用的md35老版电调,也想这么改,但md35俯仰是两线控制电机的,怎么改成控制舵机的3线呢?

网友:
请问LZ怎么样用舵机控制炮塔旋转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用的md35老版电调,也想这么改,但md35俯仰是两线控制电机的,怎么改成控制舵机的3线呢?

同问,老版的MD声组控制俯仰是单独一个通道控制的,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声组直接用舵机接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老版的MD声组控制俯仰是单独一个通道控制的,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声组直接用舵机接接收机

可以用Y线在接收机那里分出来试试

网友E:
呵呵,想法一样呀,这个我也在99坦克上做了。给你个建议,开炮后炮管应该以当前位置固定上扬一个角度,我当时这么做的。我看你的视频里面最高位置的时候开票炮管向下,这样对吗?另外,为什么真坦克开炮后炮管会向上扬一下呢?当时做的时候我也看了好多真实视频,发现有的有上扬有的没有或者很小。有那个高手来解答解答。

网友:
看来tigerI 又出2A6新版本了,快点 我搞个折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想法一样呀,这个我也在99坦克上做了。给你个建议,开炮后炮管应该以当前位置固定上扬一个角度,我当 ...

真车开炮后炮管会回到一个固定的仰角,进行炮弹装填。开炮后如果仰角小于装填仰角,那炮管就上抬,大于装填仰角那就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仰角变化很小的原因,因为激发时的仰角很接近装填仰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车开炮后炮管会回到一个固定的仰角,进行炮弹装填。开炮后如果仰角小于装填仰角,那炮管就上抬,大于装 ...

明白了,很清晰呀!那一般坦克的装弹角度是什么位置呢?多少度大概。另外,上扬到最大仰角是不是方便退弹壳呀?有没有开炮后上扬到最大仰角退了弹壳,再回到装弹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Y线在接收机那里分出来试试

对哦,应该是可以的,谢谢提醒。不过还有个问题,怎么让舵机不自动回中呢,要不一松摇杆炮管就回到中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哦,应该是可以的,谢谢提醒。不过还有个问题,怎么让舵机不自动回中呢,要不一松摇杆炮管就回到中点了 ...

如果直接接接收机的话,可以把相应的通道摇杆的弹簧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接接收机的话,可以把相应的通道摇杆的弹簧去掉。

哈哈,谢谢点拨,看来我的思路太狭隘了,原来用很简单的办法就可以达到目的,我本来还想着是不是要改舵机的控制芯片呢

网友G:
伟哥的帖子那是要顶的,毫无广告痕迹

我个人来说,对于主炮俯仰更喜欢用减速电机恒速驱动。用舵机有时候抬炮速度太快反而不像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伟哥的帖子那是要顶的,毫无广告痕迹

我个人来说,对于主炮俯仰更喜欢用减速电机恒速驱动。用舵 ...

豹2的速度是每秒6度,我这个还做了相应的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哦,应该是可以的,谢谢提醒。不过还有个问题,怎么让舵机不自动回中呢,要不一松摇杆炮管就回到中点了 ...

可将仰俯通道设置到遥控器的油门通道(就是不自动回中的那个通道)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白了,很清晰呀!那一般坦克的装弹角度是什么位置呢?多少度大概。另外,上扬到最大仰角是不是方便退 ...

每个型号的炮都不一样,大概是4到5度,受空间制约,绝大多数自动装填机包括人工装弹的都要在固定仰角工作,不会为了省那一点力退壳去浪费车内空间和装填时间的。

网友:
LZ改的非常不错,我也想这样来改我的HL虎王,只是看LZ炮管上下俯仰的速度很快!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速度慢一点!更接近真实!

网友:
请问下怎么接线啊!

网友(2014-04-16):
LZ这是用的多大的舵机呢?

网友:
打一炮庆祝一下。

网友(2019-01-02):
请问:1、您的舵机是用玻璃胶直接粘在供弹仓下面的吗?
          2、淘宝上的M2球头怎么只有一个头,是不是需要买两个头装在一个杆上,杆的长度自己裁剪?

网友:
请问:1、您的两粒球头中间的那连杆多长

2、图中标记的位置处是固定死的还是能转动?是把打蛋波箱拆开后打孔穿得螺丝吗?
3、舵机是不是用玻璃胶水直接粘在供蛋仓上的呀?

网友:
这舵机是直接粘在下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