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遥控直升机的维修?

楼主(2013-08-22):
请问, 如果想学遥控直升机的维修, 该学习那些知识?
如何系统化的学习及掌握必须的知识?
有那些书是必读的?

谢谢!!

网友:
飞多了,炸得多了,自然会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买个直升机炸炸就会了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这类教科书有没有我不知道。即便有,绝对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最普遍的、最实际的,就是在实践中学!

网友:
炸鸡中体会!!!!

网友:
真理都是在实践中发现的。多泡坛、多飞、多炸,修就会了。当然,基本原理和控制要了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炸鸡是需要时间慢慢炸的...

那就谈谈基本原理和控制好了,该如何快速的掌握这些基本知识呢?
有那些基本知识是必备的?

网友:
NND
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炸吧,多炸炸就会了。

网友:
多拆多装 把各种设备玩一遍 你就熟了
多炸……那是必然中的必然……

网友:
自己装机就能学到很多

网友:
还有多看一些装机帖子

网友:
在你调机经验、飞机理论知识还不够丰富的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仔细阅读安装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指导进行调机,一步步来,不要囫囵吞枣,说明书上的每个字的疏忽都可能导致炸鸡,不要觉得差一点问题不大,不要心存侥幸,养成严谨调机的好习惯。

网友:
论坛帖子翻一遍,多看加精的
时间久了,加上自己按照说明书和论坛的好帖子装一遍,自然就会了

网友:
楼主关于这方面要分开来说,维修要分机械部分和电子部分。1.机械部分通常外表的观察就可看到,炸多了维修技术就会成熟一些。2.电子电路部分就难度相当大了,必须要有无线电和电子技术方面的相关知识,还有实践方面的知识,也就是理论指导实践。但现在现实的状况大多是只维修IC外围的电子元件,IC损坏就是你判断到了也无法买到进行维修,只有返厂修了。

网友:
多飞,多炸,多拆,多组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炸鸡是需要时间慢慢炸的...

我也是有一样的想法呀,就是没找到相关资料。现在什么都是跟着人家的经验调,然后什么都是靠感觉,很想弄明白油门曲线为什么这样?桨距为什么要这样??等等。这样的转速这样的角度,能产生多大的升力。电机的选择,大桨的搭配等等。其实都有数据支持的吧,现在什么都靠感觉的,感觉很不踏实耶,不过我现在还是超超新手,也不管那么多了,慢慢来,边玩边学边享受!

网友:
多炸鸡,多在某宝上买零件,你也可以

网友A:
新人学习交流

网友B:
多装多拆多炸

网友C:
给楼主推荐一本书吧!《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移步下面的两个帖子。
★★★10个月前召集翻译的美国原版资料《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并没有烂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566
★★★正版引进的《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正式出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964

网友D:
多看论坛,多炸件次,多修几次就ok了

网友E:
哈哈 我就幸运多了,我有个好师父带着我,我师父是高手哦。虽然没上手飞呢(刚玩,一直在练凤凰模拟器),但是师父教了我很多东西~!

网友F:
初此时学玩飞机,点知给飞机玩返转头,跟着学修,后来上网查找有关修飞机信息,之后修机进步,开始玩飞机了。

网友G:
论坛精华帖顺着看

网友H:
炸鸡万岁,炸鸡里什么都有!

网友I(2013-11-05):
楼上全是正解

网友J:
我是老人啦,不敢越直升机的雷池一步,眼花零件小。。。。。飞飞玩具机就好了。。。固定翼常飞

网友K(2014-02-28):
炸鸡得到成本高啊。。。

网友L(2014-07-13):
多炸鸡,多修修,自然而然就熟练了

网友M:
再买一架 对比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