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的话题,到了新手这好像卡壳nazav2感度

楼主(2013-08-22):
飞越680 恒力4822 kv690 1245碳纤浆,好赢飞腾30a的电调,nazaV2飞控,刚刚装机,飞起来不稳,好像是左右晃动应该是副翼吧,应该就是感度的问题,求大神指教感度的参数。

网友A:
楼上的帖子太深奥了!
如果左右晃就直接一点副翼感度先调大,不行就调小,别的地方都不要动,一个一个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吧;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583

谢谢大神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帖子太深奥了!
如果左右晃就直接一点副翼感度先调大,不行就调小,别的地方都不要动,一个一个调

谢谢朋友的提醒,我研究下

网友:
實在值得學習!

网友(2013-09-26):
2楼的地址打不开啊-.-#..

网友(2014-01-20):
连接打不开是对的   我试过很多次都是一样
浏览器也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