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最强小暴龙Trex 450L开箱!

楼主(2013-08-22):
亚拓最新产品T-Rex 450L近日正式上市!笔者有幸抢到一台,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最强小暴龙的设计和特点。

T-Rex 450L采用最新设计的旋翼头和机身布局,快拆式滑轨电池板机构使更换电池更快捷方便!除了机身的改变外,配套的电子设备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首次作为450级别标准配置的6S供电动力系统,为360mm大桨的450L提供强悍的动力!

先来张官方照片,看着漂亮的完成照,就有更强的动力写下去。

收到450L的这天刚好在郑州,只好在飞场上完成这篇开箱报道,由于条件有限,照片比较马虎,请见谅。

苦等了两天才从顺丰哥哥手上拿到的450L.......

彩盒包装保持一贯的高水准。Dominator表示了这台450L的地位。

显眼位置标示出这套450L同样配置了3GX系统,而且是最新版本啊!将在后面会有介绍。

首次使用6S供电系统作为标准动力配置,暴力程度可见一斑!

包装的则面印有安装完成图,展示出450L最新的机身结构。

全新配套的电子设备,动力系统、舵机、3轴全面升级!使整机性能比450Pro更上一层楼!

6S供电和360mm碳纤大桨标识表示着这是亚拓史上最强的450级别直升机。

包装的另外一面是整机的特别说明和参数,十分详细。

详细技术参数,重量只比450Pro增加了几十克!

外形尺寸示意图

网友:
来个皮带版的就好了。

楼主:
打开包装盒,首先看到的是产品说明书。标准的小盒式内包装,各类零件分别装好,保护周全。

黑白印刷的中英文说明书

依然很细致、详细。从组装到调试,第一步骤都描述到非常清楚。

说明书看完了,重头戏接着来!

由于厂家广告图上的新款头罩实在太漂亮了,使我们逼不及待打开最大的零件盒,盒子的大小告诉我们最新看到的头罩一定在里面。

头罩被两层气泡袋保护着,周围放置着各个小零件。

还有很多零件塞在头罩的肚子里,这样头罩更不容易被暴力快递所破坏。

零件一览,各零件包分别编号,并封闭好。

网友:
直播,插入。

网友:
3GX到底是什么版的,现有的可以升级吗

楼主:
拆去重重包装,终于看到头罩漂亮的面容。

驾驶舱位置的图案并不简单,使喷漆时的工序相当复杂,很难想像在450级别的头罩上有如此出色的设计和造工。

银色反光贴纸的450L标识,十分抢眼。

头罩前面部分的亚拓标志

换个角度,多看几眼。

楼主:
DFC旋翼头能给用户带来更直接的操控反应,也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设计。除了操控感觉上的改变以外,DFC旋翼头的结构更简单,零件少,同时旋翼头高度更低,整机造型更漂亮。

大桨夹造型和之前的Pro DFC相同。

金属件也保持一如既往的高水准。

我承认。。。我是外观党,这么漂亮的金属件,又有谁能抗拒呢?

450L的中联改成3点固定主轴的方式,更结实、耐用。

中联底部增加2颗螺丝夹紧主轴。

4MM横轴也足够的强壮,同时推力轴承也改成4×9的大一号尺寸,应付360mm大桨暴力3D也毫无压力。

DFC旋翼头结构的横轴垫圈硬度都非常高,使3D飞行的动作变得更加干脆利落。

DFC摇臂与早前的设计相同。固定螺丝是为其配套的轴套螺丝。

球头扣连杆为摔机易损件,保护其他零件。

DFC专用斜盘,只有两球头。

楼主:
斜盘没有使用可拆解的结构。

450DFC主轴,免除了主轴固定环的台阶设计为安装带来不少便利。

网友:
这是在郑州 薄云么

网友:
没啦~~还等着装机贴呢

网友:
不错不错 。。。。。。。期待空机版上市了

网友:
感謝火星精彩分享

网友:
的确是不错,我不知怎么的,我一看到亚拓的电子设备我就反胃。

网友:
哈哈火星哥辛苦了。。。。下次还来玩啊嘿嘿

网友:
好像这个介绍在别的地方看过了。

网友:
头罩做工真心好!
就是真心太长了

网友:
觉得买这个不如直接上500,这个450L的推出,纯粹是出于商业动机

网友:
除了尾舵机,其他电配一律不感冒。等空机。

网友A:
等配件上某宝,改pr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配件上某宝,改pro

我也有此想法。有点不是很理解480的定位,450是练习机,优势是维护成本低,对空间要求低。500抗风能力,稳定性,手感好,进阶的考虑,维护成本也不高。但480又是主打什么呢?

既然480机身结构有如此多的改进,是否可考虑出相同机身结构的450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此想法。有点不是很理解480的定位,450是练习机,优势是维护成本低,对空间要求低。500抗风能力,稳 ...

嗨,尾巴部分换成短的,大桨用325的,不就立马变成450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嗨,尾巴部分换成短的,大桨用325的,不就立马变成450了么,

那就好。会不会有其他考虑,例如起飞重量,重心,毕竟未经厂家测试过,没时间当白老鼠折腾啊。。。

网友:
唉!舵机位啊!

网友:
口水一地啊

楼主:
传动部分
加强版本的黑色斜齿轮也成为了450L的标配。中心座则延用450系列的零件。

主齿轮厚度比尾驱动齿更厚。

尾驱动齿采用嵌入式铝套的设计,避免因螺丝太紧而造型尾驱动齿变形,影响运转的平顺性。

钢制单向轴套,与其他版本的450相同。

尾驱动齿的风叶设计。

主轴承座同时也是舵机固定支架。舵机布局改善了原来450Pro更换舵臂麻烦的缺点。

造型及加工都同样出色。

3.5mm孔径的马达斜齿。

尾管座上的伞齿轮也同样升级为黑色版本的加强齿轮。武装到牙齿了!

由于机身宽度不同,所以450L的尾管座配套了加长铝柱。

网友:
喜欢看火星叔叔图文并茂的介绍,一直在等你以前在泰世版的NX4安装调试,可惜断尾了。

网友:
瞻仰瞻仰

网友D:
非常详细的装机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详细的装机贴

这是开箱贴,不是装机贴!

网友:
几天没上论坛  火星搞起YT来了~!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格某牌啊,植物牌,各种电池厂,出大容量薄电池,赶紧跟上吧!

楼主:
碳纤侧板多处使用了亚拓专利设计的嵌入注塑零件技术

由于与Pro机身宽度的差异,所以侧板上有凸出设计的塑料座,使原来Pro上的尾管座和尾舵机支架都可以延用到450L上。

前方的电池板滑轨,电池拆装快如闪电!

电池滑轨的前面是亚拓的Logo。

底板和电子设备固定板,板材为玻纤。

底板有加厚。

嵌入侧板安装的电子设备固定板,更轻更方便。

450L特有的机身加强件!和600、700大哥们的相同。

加强件的安装位置。鲜红的颜色为机身点缀一亮丽的色彩。

小小的零件同样和700E的加强件一样精美,丝毫不马虎。

马达安装支架

为了应付460MX的强悍动力,所以马达板的厚度也相应增加了!

其他机身连接件。

用于固定底板和脚架。

头罩支柱

金属+塑料复合设计的斜盘导轨,同时拥有金属的高强度和塑料良好的自润滑性、耐磨。

标准的450一体式脚架,安装方便,重量轻!

楼主:
电池板快拆机构是450L的最大特色!在电调安装板上有着电池板释放结构。

只要轻轻往上拉,电池就能通过滑轨拆出来,换电池超级快!

专用电池板

电池板上有锁止结构

只要多购买几块电池板,就能做“飞场空霸”了!

楼主:
尾波箱和Pro DFC版本完全相同。配备了全轴承双推式尾变距、最新的3轴承推力尾桨夹。再一次强调零件均是假组装,用户都需要拆开重组并打上合适的螺丝胶。

变距的顺滑性和虚位达到同级的第一高度。

新款尾桨夹,不过从外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拆开螺丝,就能发现尾中联和桨夹内部的设计都大有不同。采用了两个滚珠轴承+一个推力轴承的三轴承设计,运动更畅顺的同时也使轴承变得更耐用。

亚拓经典的双推式尾变距结构,从250到800都采用!

额。 。 。这不是新款的700级碳纤尾桨么?

看清楚,这其实是450L上特配的塑料尾桨,并设计了和新款碳纤尾桨相同的涂装。

金属水平翼座和碳纤水平翼。

塑料碳纤复合技术生产的尾垂翼。

在塑料的包裹下,碳纤尾垂翼的强度更大了。

楼主:
长零件盒,包括主旋翼、尾管等长零件都收纳在这里面。

新款360mm碳纤主旋翼,涂装同样和700级使用的主旋翼保持一致。

很简单的线条和颜色配搭,简约而美丽。

桨尖上的亚拓Logo非常显眼。

能安装325~360mm大桨的450L,尾巴零件的长度自然比450Pro更长。

450L专用尾传动轴。

随机配套的尾撑杆固定支架。有效减少震动,同时也能防止尾撑杆因掉螺丝而被大桨砍到。

配套的组装工具

楼主:
电子设备零件盒

打开盒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GX无平衡杆系统。

3GX大家都不陌生。

集成无平衡杆系统、定速器功能,还能支持卫星接收机、S.Bus等,小巧而强大。

USB调整及升级线。

最新的4.0版本!并非450L测试视频中提及的3.2版本。可见这次升级不是只打个小补丁那么简单,期待4.0版本质的飞跃!

3GX附件,包括连接线、调笔和双面胶垫。

尾舵机配套了525M,和亚拓500E Pro相同。

金属的中壳有助舵机马达的散热。

每个舵机都有出厂检验合格的标签,很有大厂风范!

斜盘舵机配套了最新的DS430M,性能参数比415都有所提升!

网友E:
火星又更新了,怎么感觉你在这边比在亚拓那个论坛更新的慢捏~~~

楼主:
450L另外一大特色是配套了6S供电的动力系统。
新版45X电调,支持6S输入,45A持续电流,内置6V 3A BEC。当然,45X保持着亚拓电调无敌缓启动的优良传统,定速功能效果也是不错的。

出厂已经焊好3.0mm加长香蕉插。

为了配合电池快拆结构,所以45X在设计的时候把电容竖起来安装,这样就不会干涉到快按机构。

450L的暴力心脏:460MX 1800KV 6S马达。如果只看图片,没看清楚标识的话,还以为是850MX呢!

出厂焊接完成的香蕉插头。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出线的保护也相当到位。

开箱介绍到此完毕,敬请期待450L组装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星又更新了,怎么感觉你在这边比在亚拓那个论坛更新的慢捏~~~

那边可以直接复制,这边要重要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详细的装机贴

装机贴今天奉上

网友:
这个我必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