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S800 EVO为什么这么抖

楼主(2013-08-22):
先看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起落架不停的抖动,其中就是机身在抖,只不过
云台
抵消了大部分,但是机身这样抖肯定会影响画面,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种抖动是不是因为感度太高?S800 EVO的感度一般设多少,0海拔,10000mah 6S电,带Z15N

网友A:
这一点我也很好奇,evo说明书上只有推荐了s800+z15与s800 evo的感度,到底evo+z15的感度应该多少,谁能告诉我。

网友B: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于我。

网友C:
只有6秒,而且还是高空中的画面,很难说明机身是在抖,还是在做动作。

网友D:
这个不好说,时间再长点

网友E:
有风吹一吹的话还挺正常的,,摇跟抖是两回事,时间拍长点看看吧,飞机别动,就让它悬停着

网友F:
视频看来感觉很正常。这点抖大家都会有。希望lz传个长点的视频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G:
抖啊抖啊就正常了

网友H(2013-09-27):
抖抖更健康!

网友I:
我那架也是抖,配置和楼主一样。

网友J:
视频看不见,但是估计你和我抖动一样,你的云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