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履带车如何转弯?

楼主(2013-08-22):
想做个履带车,用50cc汽油机驱动不知道转弯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差速器加两刹车,二两离合,同轴上两刹车,三,左边6个档,右边六个,转弯时,一侧五档一侧四档就行,四双流,这个我不懂,五两cvt搞无极调速,左右不同速就可以转了,同样不懂。啥都不懂的我,说错请指正,别让我误导别人。

网友B:
381搞得太复杂了
简单地说 转弯时 停掉一边履带 或实现履带的正反转,如何实现 有很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1搞得太复杂了
简单地说 转弯时 停掉一边履带 或实现履带的正反转,如何实现 有很多方法。。。

我想让车的速度跑在50km以上用哪种转弯方法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差速器加两刹车,二两离合,同轴上两刹车,三,左边6个档,右边六个,转弯时,一侧五档一侧四档就行,四 ...

我想让车的速度跑在50km以上用哪种转弯方法最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让车的速度跑在50km以上用哪种转弯方法最可靠?

这个太危险了,出车祸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危险了,出车祸咋办

都是在没人的地方操作

网友C:
撞死只蚂蚁怎么办

网友D:
我用差速加刹车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差速加刹车转向

转弯的时候刹住一边吗,那速度快了会不会原地转向了,刹车怎么做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的时候刹住一边吗,那速度快了会不会原地转向了,刹车怎么做的请指教?

哈哈,我还在设计制作中

网友:
50公里时速?油动坦克?这速度太夸张了
50CC汽油机就是做个小跑车速度也不过如此,坦克估计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撞死只蚂蚁怎么办

撞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
这种就是油动的

网友:
樓上這個絕對專業牛人啊

网友:
有中枢转向,就是一个履带正转,一个反转,转过去刚好在原地;原地转向,就是一个履带转动一个不转,转过去刚好横向差一个车身;还有差速转向,双流道功率的可以有无数个转向半径,现在的车都能,看你选择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