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起来右偏,应该垫高哪边?

楼主(2013-08-22):
NAZA飞起来右偏,应该垫高哪边?

网友:
右偏,当然是右边

网友:
额。。两个人说出来两个答案

网友:
反方向垫高

网友:
前提电机水平  !右!

网友:
那边也不要垫,要垫高调的是兔子。从新做一遍高级校准就行了。

网友:
我指的是垫高飞控本身 而不是机身

网友:
玩兔子玩傻了。。。

网友:
兔子,NAZA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不要垫飞控,你需要的是检查电机座是否水平。

网友:
往右飞就垫高左边,垫高多少慢慢试。

网友A:
我不知道分析地对不对:
往右飞说明左边电机出力大于右边,是由于飞控认为机身左倾,才做出这个矫正。所以要垫高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分析地对不对:
往右飞说明左边电机出力大于右边,是由于飞控认为机身左倾,才做出这个矫正。所以 ...

同意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