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斜齿呢?斜齿较直齿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2013-08-22):
如题,欢迎高手解答

网友A:
噪音小,别的好处没有体会到

网友B:
声音圆润,直的比较尖

网友C:
传动更连贯,能够减少冲击

网友D:
接触面积大~~~~~~~~~~~~~~~

网友E:
接触面大,能耐受的扭力更大,不容易扫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F:
斜齿轮能承受更大的力量!

网友G:
换了斜齿之后 飞起来只有电机和爆浆声 再也没有那尖锐的噪音 其他还没有体会到

网友H:
斜齿模数比直齿大,更耐炸了。

网友I:
能承受更大的力!

网友J:
直齿150T,斜齿是125T,如果电机够力,比如使用蝎子2221-2010KV 6S供电,可以把定速设置到接近4000转的450极限转速,飞极度暴力的3D

网友K:
扫齿不同意,一样扫

网友L:
斜齿会增加电机轴承的径向负载吧?还有大齿盘轴承也同理。不知道轴承寿命减少了多少?

网友M:
声音小,传动连贯

网友N:
BMW的变速箱里几乎全用的斜齿,好处就不说了吧

网友:
换吧  换了斜齿  牙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吃饭也倍香了...

网友:
建议制造捷达车商标一样的人字齿轮,绝对的静音,在改造大浆,造它个,无音机。
还是有点声音的好,

网友:
最喜欢飞越4元两个直齿盘,每炸必扫,及时切熄火也扫,才2元一个,不扫它扫谁呢

网友:
承载大,载荷平稳,冲击小,噪声小,缺点是有轴向推力,可以用人字齿来抵消轴向推力

网友:
还是换回直齿,上次炸鸡把电机轴炸断,斜齿盘没事

网友:
人字齒生產成本較高,另外,同樣的模數下,人字齒比斜齒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N:
BMW的变速箱里几乎全用的斜齿,好处就不说了吧

也得有至推轴承才行。。。

网友:
本来想说说,但是楼上都说完了。。。

网友O:
450主轴推力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O:
450主轴推力轴承?

润滑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4-03-01):
有轴向推力,还是直齿好

网友:
没有见过,不知道!分析应该是和电机齿轮接触面积大,能承受更大的扭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