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鼓肚子以后怎么办?

楼主(2013-08-22):
有个锂电池不小心鼓肚子了,3S 11.1V  2500mAH. 鼓肚子以后还能用吗?用的时候会起火吗?
能直接扔到垃圾堆吗?  会不会污染环境. 谢谢!

网友:
能用,不安全,回收这个问题我也不太了解。

网友:
LZ还真会问,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网友A:
不会。。你把他用针扎个空。气放出来。在粘上。就不会在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把他用针扎个空。气放出来。在粘上。就不会在鼓了

可以自己加点电池水原液白色的.不是蒸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把他用针扎个空。气放出来。在粘上。就不会在鼓了

已试过很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把他用针扎个空。气放出来。在粘上。就不会在鼓了

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在充电时。放电剧烈时,也可能会引起燃烧。小心为好,最好不用,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
可以用在小电流放电的用电器具里做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在充电时。放电剧烈时,也可能会引起燃烧。小心为好,最好不用,免得因小失大 ...

有什么危险性。24V的干电池。我都割开加原液。在粘上都没事。他是过度冲电时里面的夜体产生气体。放出去。在加点原液。电池会用的更久。电池坏掉都是里面没电池夜产生里面的断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性,尤其在充电时。放电剧烈时,也可能会引起燃烧。小心为好,最好不用,免得因小失大 ...

这个和车用电池一样。没电池水就是快坏。为什么干电池比水的快坏。他是密封性的加不了电池液。当夜体蒸发完了。就坏了

网友A:
楼主要是害怕。电池送我别丢了。邮费我自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害怕。电池送我别丢了。邮费我自己出

还是你牛锂电池都能加水,我的就扎个小眼就开始冒烟了。。

网友:
各种牛人,,,,
鼓过电池和鼓过的肚皮是一个道理。
一般城市里的垃圾筒有电池回收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危险性。24V的干电池。我都割开加原液。在粘上都没事。他是过度冲电时里面的夜体产生气体。放出去。 ...

危险性是要看能量密度和材料稳定性的,锂电危险得多!

网友:
直接扔了

网友:
不消 知道、、

不看看

网友:
小电流充放电几次,看看能不能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危险性。24V的干电池。我都割开加原液。在粘上都没事。他是过度冲电时里面的夜体产生气体。放出去。 ...

当干电池玩呀?你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