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航模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楼主(2013-08-22):
一个扫齿,伤得这么惨,心都碎了.

这次真是损失惨重啊.

穷人真伤不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教下大家,轴承怎么取出来,好紧.__________

网友A:
不要暴力飞行就没事儿呗。。。。。。。

网友:
换皮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暴力飞行就没事儿呗。。。。。。。

我没暴力啊,3D都不会,就是普通模式飞行,就加了点油,就扫齿了.

飞之前我都仔细检查过了的,没见有任何问题,飞机状态是最佳的,才飞第一个电池,还不到15秒,就炸了.

网友:
用锤子敲看看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秒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暴力啊,3D都不会,就是普通模式飞行,就加了点油,就扫齿了.

飞之前我都仔细检查过了的,没见有任何问 ...

那就是零件太次了吧~~~~~~~~~~~

网友:
尖嘴钳架住打出来就是

网友:
杯具的一炸啊

网友:
飞前检查下,我买机一年了才能飞,不是不会飞,尽炸机修机调机了。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敢飞啊。

网友:
入模就这样拉

网友:
慢慢来,都是这样过来的,建议用皮带的,最好买一体尾波箱,尾横轴便宜,练习航线,悬停等,用8.5的木浆就好了,,到今天为止,飞了35天了(没有天天飞)炸鸡配件500多了,加油吧

网友:
这就心碎了?才开始!
扫齿估计是你齿轮间隙没调好

网友:
换坑吧    我已经站到多旋翼那一边了

网友:
你确定是扫齿引起的炸机么?什么状态炸的?还有你没说清楚是扫哪的齿了,舵机?大齿?传动?扫大齿是无力掉下来,扫舵机是不受控制,扫传动是尾巴自旋。齿轮间隙要好好检查的,尾管没上紧的话松脱开也会造成扫齿甚至尾巴甩掉去~

网友:
450就伤透心拉。。。这要是600 700 等岂不是要。。。。

网友:
损失不大,还好

网友:
这是怎木回事?大桨夹都变形了?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