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龍微調置中問題

楼主(2013-08-22):
恆龍微調本來就是為了電機左右速度不平衡而做出來.

問題是微調如果本身不是置中(就是說把微調撥到最右手邊, 車會很快地向右打轉. 撥到中間, 仍是向右打轉, 撥到最左邊才正常停下, 即本來中線)

就是說我要微調左邊基本上沒接, 原因是什麼? 是晶體問題還是遙控器(物理/電路)本身的問題?

試過把遙控器拆開過, 發覺很容易弄壞似的. 有什麼好辦法?

還有接收功率有可以加大的嗎? (可接受山寨的方法, 比方說是換IC, 電阻都可以)

有大大對RC系統有深厚認識的嗎? 可否分享一下. 我知道恆龍有出2.4GHZ控及電調, 但是在換之前想看看有沒辦法去自己弄弄.

先謝嘍.

网友A:
其实那根本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根本没作用。

他是有用的, 但只是機械式, 不是電調式.

网友:
我的“豹2”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