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飞机感度高会导致振荡,自激等

楼主(2013-08-22):
会导致炸鸡,但感度低会发生什么呢?太低又会怎么样呢?讨论一下?

会不会就是手感比较肉点?

网友:
那就飘啊飘啊飘

网友A:
感度过低,你会觉得很难控制,飞机像不受指令一样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过低,你会觉得很难控制,飞机像不受指令一样乱飘。

感度稍微偏低会感觉比较安全吧?例如正常感度200,我给180

网友:
我試過遠程調參!依經驗 感度低!反應慢半拍且很不穩定容易飄,感度太高就容易抖動~跟抽筋一樣這樣描述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感度差不多就是PID的P。。。自己学知识理解下。。

网友:
感度低了就是反应慢,JJ很难控制,飞起来累!

网友B:
问一下众位大师,你们的感都是哪里调的呀,我用的是1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众位大师,你们的感都是哪里调的呀,我用的是10C

大哥,感度是调参软件里面调的,不是遥控,不过可以设置为旋钮开关调参

网友:
我的也是10C!

网友:
感度低就是打大舵反应小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过低,你会觉得很难控制,飞机像不受指令一样乱飘。

感度过低,会接近于手动模式,比较“肉”的手动模式,乱飘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