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通常都使用多粗的钢丝当连杆拉动舵面?

楼主(2013-08-22):
风一大就率机!因为不敢飞高,飞高了眼神不好,而低空从迎飞飞转向顺风准备降落时就容易出问题,有时操作稍粗糙一些,就会发生失控现象,为这已经摔了四架,现在感觉是不是采用的别针连杆有问题?这是今天摔机后拍下的图像,图中别针连杆已经被扭弯,这在前面的摔机中已经多次出现,看来还是这个用别针做成的连杆不可靠?起飞重量也就是七百克,翼展1.65米,

网友:
别针太软了 飞机大。舵机力气也大,页面重。而且别针不回弹,有可能真的是别针问题。在高速俯冲拐弯拉升这样剧烈的动作下。极可能弯曲

网友A:
买一段钢丝也没多少钱。。。两米4块,够你用很久了,,,

我一般用1.5的,长的话,外面套个吸管

网友:
1mm的钢丝

网友:
小飞机用1mm的钢丝,大点的飞机用1.5---2mm的。

网友:
估计太软了

网友:
1.6米就用2毫米的钢丝。要是1.6米大飞翼做载机就一边装两个舵机串联相当保险

网友:
小手一抖,拿分走人

网友:
用钢丝,1.5已经非常硬了,像这么短的1mm的应该都可以,别针回形针都不行的。。。。不过别针可以尝试下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段钢丝也没多少钱。。。两米4块,够你用很久了,,,

我一般用1.5的,长的话,外面套个吸管

以前找来的用光光,一时半会还找不到,就用了别针,套吸管能提高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找来的用光光,一时半会还找不到,就用了别针,套吸管能提高刚度?

回形针真不行,太软了,套吸管只是让钢丝不会形变,不会增加刚度。你这么短,1mm的钢丝已经足够了

网友:
用钢丝,1.5已经非常硬了

网友:
光纤电缆中有的是钢丝1~2mm的都有,四处找找,另外你的舵角有必要自制吗,买俩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