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固件后无法存盘

楼主(2013-08-22):
如题。设置完之后关控,结果到飞场开控一看没有输出了。所有通道全是零。怎么办。我用的是通用模式设置的

网友A:
d10电压低无法保存数据
应该是10V以上就可以了吧
其他原因还不知道
我的可以,9V都可以保存的

网友:
帮顶 留名 拿分 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电压低无法保存数据
应该是10V以上就可以了吧
其他原因还不知道

控电电压12v

网友: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不要随便刷这刷那,遥控器这东西,稳定性最关键

有的人刷个不成熟的系统,再搭配个25元的接收机。   那何不去买套100元的遥控器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随便刷这刷那,遥控器这东西,稳定性最关键

有的人刷个不成熟的系统,再搭配个25元的接收机。   那何 ...

D10刷固件后除了存盘问题还没出过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0刷固件后除了存盘问题还没出过其他问题

存盘是个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盘是个大问题啊!

现在好了。应该是刷固件后不兼容通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