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KT板做了一个虾船,求问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22):
虾船就是大家在网上常见的那个形状的。
现在船完事了,我该用什么设备呢?

电机我有航模的2212 KV2200 的无刷外转子电机,以及相关电子调速器遥控器接收机,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1,貌似需要轴和桨用传动杆连接?
2,是怎么连接的呢?
3,船的螺旋桨式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4,自己做用什么材料?
5,买的话哪里有卖的(淘宝都不知道搜索啥关键词)?
6,尾舵我看好多个做虾船的都是用啥金属的东西?
7,不能用啥生活中的替代品吗?

舵机我有。

我以前是玩航模的。

谢谢了!

网友A:
参照网上成品船的配置和图片。

网友B:
真用KT板做得话,下水就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用KT板做得话,下水就散架了

我已经做完了。能帮忙回答我的问题吗?其他的结构稳定什么的不用操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网上成品船的配置和图片。

看了。那些东西是买的还是做的,关键词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完了。能帮忙回答我的问题吗?其他的结构稳定什么的不用操心。谢谢。

估计没人回复你的了。

网友:
1,貌似需要轴和桨用传动杆连接?答:是,”轴系“有分硬轴和软轴,软轴适合新手,因为可调角度。。
2,是怎么连接的呢?
答:电机和轴用”联轴器“连接,桨是装在轴的尾部,靠”桨叉“固定,桨叉又分”卡口型“和"螺纹型“,买桨注意买孔轻和轴径一样的。。
3,船的螺旋桨式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答:桨有人自己做,有人买的。新手建议买成品的,”CNC桨“是质量比较好的一种桨,够轻够硬
4,自己做用什么材料?
答:铝全金
5,买的话哪里有卖的(淘宝都不知道搜索啥关键词)?
答:淘宝上慢慢找,我上面回答带双引号的,都可以搜搜
6,尾舵我看好多个做虾船的都是用啥金属的东西?
答:尾舵,一般是”吸水舵“,水冷系统的部分
7,不能用啥生活中的替代品吗?
答 :我不敢说不能,但我觉得很难。。

另 外,如果你刚玩船模,什么都不懂,建议不要玩虾,最好玩O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人回复你的了。

为什么觉得会没人回复呢?

我觉得楼主是个纯新手,基本连怎么问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新手,我很明白这种情况。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不要看不起新手,就算你现在是绝顶高手,也不是生出来就会的。。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找不到北的狼“,他没有因为我是新手而对我不耐烦,相反,无论我问什么弱智问题,他都耐心回答我,教会了我不少东西,真心感激他。

我希望那些老手高手,不要因为新手问一些很傻的问题而不去理他,因为他真的不懂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觉得会没人回复呢?

我觉得楼主是个纯新手,基本连怎么问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新手,我很明白这 ...

谢谢了。
我是玩航模的。最近才看虾船好快,就玩起来了。

淘宝搜到了。不要好的,最普通的连杆,桨,尾舵及架大约需要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觉得会没人回复呢?

我觉得楼主是个纯新手,基本连怎么问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新手,我很明白这 ...

说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完了。能帮忙回答我的问题吗?其他的结构稳定什么的不用操心。谢谢。

我是看到这句话我不想解答他的问题。(其他的结构稳定什么的不用操心)证明楼主会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觉得会没人回复呢?

我觉得楼主是个纯新手,基本连怎么问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新手,我很明白这 ...

找不到北也是问我问了很长时间的啊。  如果我不解答他。他也不会给你解答。

网友:
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不要看不起新手,就算你现在是绝顶高手,也不是生出来就会的。。

老一辈的新手你知到如何过来的吗----江仔。没有人可以问。没有人可以解答。只有自己去试。不停去试。不停的去失败。  最后才成功了。
现在的新手问就可以了。不用去盲目的去试。最怕的是问了又怀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是玩航模的。最近才看虾船好快,就玩起来了。

你以为用普通的东西就可以达到好快的速度?

我知道航模复杂,但也不要小看船模的复杂性。

想快,直接买条成品破百船

网友E:
我覺得航模飛機比船模簡單得多了,我的飛機輕輕鬆鬆就能飛時速244KM,船模要跑得快,不是那麼簡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航模飛機比船模簡單得多了,我的飛機輕輕鬆鬆就能飛時速244KM,船模要跑得快,不是那麼簡單的

哇,固定翼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航模飛機比船模簡單得多了,我的飛機輕輕鬆鬆就能飛時速244KM,船模要跑得快,不是那麼簡單的

额。。。飞控板的程序能把人难死。。。。什么事情都没有简单就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北也是问我问了很长时间的啊。  如果我不解答他。他也不会给你解答。

虾哥,为人很热情,在我刚入魔的时候,也是耐心的帮我解答问题,给予很多帮助~
我觉得,请教,就要有个起码的态度
学习知识前,先要学会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