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ncpx飞行感受~

楼主(2013-08-22):
前几天无意中发现地平线x宝官网搞促销,ncpx比原来便宜了一百多大洋,果断入之。经过5天的等待(官网就是牛,周六日双休不发货。。。。)终于拿到了ncpx。这两天飞了十几电,特来论坛汇报飞行感受,供将要入ncpx的模友参考,老鸟可以忽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太灵活了,感觉和飞模拟器似的。后来将舵量调到85%才感觉上手。小弟之前有 minicp 02s 和亚拓450 dfc(mb陀螺仪),感觉ncpx有飞450的感觉,相当的灵活,指哪打哪,手感很好。翻也很刘畅,感觉飞起来很轻盈,非常舒服的感觉,就像控制一直蜻蜓,哈哈。连续飞了3电,让ncpx休息休息,换minicp飞。。。。顿时感觉自己在飞四通锤子机的感觉,华系机和blade系列真是两大不同的飞行风格啊。。。。再说说耐炸。飞到现在炸了估计有十次,不过有5次是炸在草地上,草很高可以忽略不计,有几次是炸在水泥地上,壳裂了一点。尾桨炸弯了,用手弄直了继续飞。。。整体来说炸到现在还能正常飞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尾桨有点变形的原因,锁尾有点不好,有点轻微的稳飘,而且有点金鱼尾(金鱼尾从开包的时候就有,据说是通病)。还有就是飞高以后降螺距让机机下降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机身震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螺距的关系?迅速变螺距,推油门的时候尾巴有点右摆,锁的不是很好,不知道是尾桨的原因还是一开始就这样。敢问其他有ncpx的模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迅速变螺距的时候尾巴怎么样啊?

网友A:
尾巴一直是小鸡的痛。。。

网友:
楼上总结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一直是小鸡的痛。。。

你的ncpx尾巴一根棍子吗?

网友:
我的scp是的

网友B:
在控里的Gyro设置一下~~~ 有明显改善但不能完全消除....
或者加长尾管效果更好

网友C:
我的mcpx尾巴偶尔也会金鱼一下,尤其是室外有风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的Gyro设置一下~~~ 有明显改善但不能完全消除....
或者加长尾管效果更好

Gyro是啥,我是用d10刷了固件玩的,可能没有哦。刚才有新发现,我换上备用尾桨以后 发现锁尾正常了,轻微金鱼尾。然后我又换回第一个尾桨,发现锁尾的效果貌似和一开始对频时候机机的位置状态有关,我放在平地上对频后 感觉锁尾明显好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cpx尾巴偶尔也会金鱼一下,尤其是室外有风的时候。

mcpx耐炸吗?有点打算把华系都出了,换成blade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x耐炸吗?有点打算把华系都出了,换成blade系列。。。。。

我认为很耐炸,但是跟ncpx比起来,可能还是要差一点,毕竟越小越轻越耐炸!

网友:
会比华家的机子好吗?

网友:
淘宝以前全新NCPX九百多,除了价格,3轴,舵机,比华牌强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Gyro是啥,我是用d10刷了固件玩的,可能没有哦。刚才有新发现,我换上备用尾桨以后 发现锁尾正常了,轻 ...

就是尾陀螺仪的命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