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上视频 成功减肥的四旋翼 算不算是最苗条的四旋翼

楼主(2013-08-22):
    电池线还没接好  1045桨 朗宇2212  兔子飞控  不带电池总重量700克

明天试飞

今天试飞了  不是很稳   果断加固

献上视频

今天去外面测试了下   1.1公斤  2s5500电池  飞了10分钟下来 应该还能坚持2-3分钟没问题  因为2s电池不能装电压检测  所以保险起见分了10分钟就下来了   改天用3s电池试试

网友:
沙发!是骨感了~

网友A:
700G也不算轻了...比我F450轻一点点而已

网友B:
才700g,我用2217,apm,全碳合金机架不带电池也就68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G也不算轻了...比我F450轻一点点而已

我之前总重量是1100g   7.4 v5500的电池可以飞10多分钟    现在减了150g很满意了  主要是尾翼和脚架只能用铝合金做  碳纤维是一次成型的  很男定做的到

网友C:
这种四旋翼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700g,我用2217,apm,全碳合金机架不带电池也就680g左右

下次我试试用13*13的铝方管做  可以省掉9个管夹   7克一个  就是还可以省掉63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四旋翼第一次见

最明显的好处是  不必担心分不清前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总重量是1100g   7.4 v5500的电池可以飞10多分钟    现在减了150g很满意了  主要是尾翼和脚架只能用 ...

2212 1047用2S???没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四旋翼第一次见

所以你得多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四旋翼第一次见

看看我头像。还有我发的一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次我试试用13*13的铝方管做  可以省掉9个管夹   7克一个  就是还可以省掉63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620

发完闪人

网友D:
请教楼主:电机这样倒装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E:
這款式好調參數嗎?看似很難的樣子。

网友:
漂亮啊,實在值得學習!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次我试试用13*13的铝方管做  可以省掉9个管夹   7克一个  就是还可以省掉63克

这么小的机器,用8x8足够,不信你试试

网友G:
来个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620

发完闪人

我的没有舍去香蕉头哦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小的机器,用8x8足够,不信你试试

不行啊  我的机器中间没有板子 全靠管子支持  我这个12*14的碳纤维管都很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047用2S???没搞错???

是的 只有一节2s电池  把电压检测线拔掉了 不然一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款式好調參數嗎?看似很難的樣子。

直接y4  但是桨的方向和位置要调整下  不然转向很飘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电机这样倒装有什么优点吗?

个人见解是 电机装下面 没有主档物  但是你会说上面有  我觉得上面的阻挡我对升力影响小  因为下面会产生强大的风柱  但是上面不会有很强的吸力    相比之下电机转下面效率更高   但是电机装上面重心低  比较稳   可是我的v型尾翼本身是可以保持平衡的   所以这样的机型把电机装下面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个承重

减肥的目的是续航 不是载重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我的机器中间没有板子 全靠管子支持  我这个12*14的碳纤维管都很勉强

伙计,建材市场1根6米的8x8x1铝合金才20元,买一根裁下来拿脚踹一下,感觉一下结实程度,老实说我450的机架就用8x8的,在买点螺丝就够了,你这个小鸡子用2mm的螺丝,比3mm的轻很多,试试吧,反正没几个钱,我8旋翼的用的是12x12x1的铝合金,很结实了

网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四旋翼第一次见

那你肯定没看我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646

网友H:
我最关心的一问题 飞机 飞的如意吗 ?

网友I:
请问飞机飞得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舍去香蕉头哦  呵呵

我都用30A的电调,双层的铝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伙计,建材市场1根6米的8x8x1铝合金才20元,买一根裁下来拿脚踹一下,感觉一下结实程度,老实说我450的机 ...

好的 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飞机飞得怎么样?

上了断室内的视频 改天去室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30A的电调,双层的铝片散热

暂时就真么整吧 呵呵  没有那么多材料 有闲钱才能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关心的一问题 飞机 飞的如意吗 ?

已经上视频了

网友H:
小哥 你很厉害啊 室内还接GPS?  好像定高不给力啊  接超生波了没 ?    还是全程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哥 你很厉害啊 室内还接GPS?  好像定高不给力啊  接超生波了没 ?    还是全程气压计?

没有gps 也没有超声波  前面没有定高  1分钟以后开启的定高   在我拍视频的地方开了风扇  全程手控

网友J:
45度装的电机
效率不是要很低么?

网友K:
电机反装 有什么好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45度装的电机
效率不是要很低么?

1.1公斤  1045桨  2s5500电池飞了10分钟   应该还能坚持2-3分钟  但是没装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反装 有什么好处啊?

效率高一丁点

网友(2013-09-27):
就剩骨头了

网友:
哈哈,,蛮好的,,就是觉得效率真心不是很高啊

网友L:
高 ! 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 ! 实在是高!!!

这个的升级版已经做好了

网友:
有个科幻的味道

网友:
看着像蝎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