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碳纤桨桨根出了点问题,这样的桨有安全隐患么?

楼主(2013-08-22):
一只桨的铜套因为离心力移动了约1.5毫米,另一只正常,这样的桨飞3d会射么?

网友:
不要用了,看着吓人

网友:
换吧,不要冒这个险

网友: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低转速的悬停模式暂时问题不大,3D还是换了吧,这种事情最好别冒险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桨?

飞越碳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碳纤

48元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元的那个?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用过质量可以,就是软了些,没出过你的问题。不过飞越那个空机确实很烂。买亚拓480吧,和450价格差不多,就是贵了点儿。

网友:
怎么会磨的这么厉害?

网友:
换了把  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质量可以,就是软了些,没出过你的问题。不过飞越那个空机确实很烂。买亚拓480吧,和450价格差不多 ...

升级冰人旋翼头 和双推尾波箱即可,飞机性能重在这两个部位

网友:
赶紧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质量可以,就是软了些,没出过你的问题。不过飞越那个空机确实很烂。买亚拓480吧,和450价格差不多 ...

请问龟仙人,你说的亚拓480是哪款???450L??

网友B:
换掉吧,我刚射了一根,损失三轴和一个舵机

网友:
或者你可以把铜套拿下来,再把里面用AB胶填满,等干了以后,用电钻再弄个和铜套一样大的洞不就行了!!个人愚见而已,仅供参考!!!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网友C:
楼主太节约了!桨不要舍不得啊!出事就亏大了!飞越48桨还是不错的,不过自从用了RJX就再也不用了,建议楼主买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节约了!桨不要舍不得啊!出事就亏大了!飞越48桨还是不错的,不过自从用了RJX就再也不用了,建议 ...

哈哈,本人穷学生,当然节约 我也打算买rjx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吧,我刚射了一根,损失三轴和一个舵机

额,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射的?只射了一只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