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坠落后一直在分析原因,大疆客服失言了,今天斗胆升空测试居然正常了,还敢飞吗?

楼主(2013-08-22):
    好端端的一个飞机,减震套件、金属IMU、IOSD数据叠加、S800 V2机臂,一个个该升级的升级,该更换的更换,为的就是调试出稳定的机器在风力绝对不超过3级才敢起飞的环境中露露脸,谁知道S800就是这么的经不起看,越是自己一个人调试飞机的时候越是表现优秀,给你在众人面前露脸的信心,
    可是~~~~~~可是~~~~偏偏到你该用精心呵护+精心保养+精心调试来换回对付出这么多精力取得回报的时候~~~它在几十双眼睛的目视中,在空中不失时机展示它的拳脚功夫,时不时旋转几圈还加个跟头,让底下观看的人不住的叫好~~~~~~可那些动作不是你让它做的,于是你的小心脏承受着来自空中那位S800的强烈冲击,如“太平洋shaomai”所说,不要带着桨全油门推杆。恐怖!
    在它空中的一番折腾以后大家看到了S800如蛟龙入海般的钻入了万亩“青纱帐”,手里的遥控器只能看到一片绿叶在画面回传的屏幕中晃动,也许它累了,想休息,或者故意在跟我们捉迷藏。
    兵分若干路,钻入青纱帐寻找悟空和它的座驾S800,一路路报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看到悟空的踪影,不怕~~~还好紧箍咒拿在咱手里每掰一次悟空都要有一点动静出来,果然奏效很快顺着惨叫找到了断胳膊断腿的S800,损失不说咱先找原因,找不到原因哪里还敢让它们再次上天呀。(待续)

网友:
到底什么情况?

楼主:
连夜给大疆工程师发了飞行数据文件,下午登录QQ收到回复确认了M1电机停转。

楼主:
既然M1停转,那咱就找M1的问题,拿出之前几个架次的数据截图大家看看。

8月18日上午10:42分  水面飞行 高度30米 M1工作正常

8月18日下午16:34分 草地加水面  飞行最高到120米  M1工作基本正常。

8月21日上午9点53分 农田上空最高180米 M1工作有点小异样。

同一天上午10:15 农田上空 最高180米  M1降落过程中出现异常,但是地面看还不明显。

上午10点42 降落过程中明显感觉方向抽动 怀疑电机或电调过热 降落后休息一中午 此数据M1明显有问题了

21日下午12点40休息了一中午后升空过程M1一切正常 飞行最高到159米 降落过程中出现抽动约120米一个螺旋桨停转2秒然后恢复运转,再过约3秒再次停转飞机开始自旋,由于降落速度很快油门推大,但仍然不能维持平稳自旋,结果70米左右发生坠机。

楼主:
以上数据之间没有额外的飞行都是连贯的几个架次。M1为什么会逐渐降低了效能呢?炸鸡后空转测试6个电机一切正常,最怕这类软故障了,不升空找不到问题,升空出问题就是事故。

网友A:
可能是电机臂插头插接不良

网友:
想了解具体的原因

网友B:
输出一次比一次强啊,是否M1电机机械故障如轴承抱死?

网友:
继续潜水

网友C:
围观后续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臂插头插接不良

电调控制信号出现接触不良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仔细观察接触面两面都有接触痕迹不应该是信号接触的问题,如果是电源接触问题不掰杆是不会二次启动电机的。

网友D:
我觉得是过热了,至于为什么单独只是M1过热,有可能是机架重量分配出现问题,或者M1自身出现问题,例如电机轴承、桨震动等等。

我的习惯就是,每次上天前彻底冷却每个电机电调,每次降落后检查每个电机电调的发热情况,发现有异常就要检查,必要时替换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一次比一次强啊,是否M1电机机械故障如轴承抱死?

M1电机落地后空转一切正常,也包括后来的空转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后续结果。。。。。。

重大事件欢迎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一次比一次强啊,是否M1电机机械故障如轴承抱死?

这个数据是从飞控得到的M1停转数据信号,和电机机械故障轴承抱死没有半毛钱关系!这里是飞控输出的信号指令!问题还是在飞控!因为飞控没检测电调或电机不转的功能!它只能监测到飞控自己输出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M1电机落地后空转一切正常,也包括后来的空转都正常。

这个数据是从飞控得到的M1停转数据信号,和电机机械故障轴承抱死没有半毛钱关系!这里是飞控输出的信号指令!问题还是在飞控!因为飞控没检测电调或电机不转的功能!它只能监测到飞控自己输出的信号!

网友E:
524版本? 停转?  图上单看M1不好分析  把M1对应的M4 也叠加上去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过热了,至于为什么单独只是M1过热,有可能是机架重量分配出现问题,或者M1自身出现问题,例如电机 ...

重量分配和之前的正常飞行一样,没有调整过任何设置及附件的位置。过热导致也许是原因的一种,但我刚才空转几只电机没有哪一只明显有声音上的区别,桨也是原来做过动平衡那是的样子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524版本? 停转?  图上单看M1不好分析  把M1对应的M4 也叠加上去对比!

5.22会自旋!5.24我失控手动无法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524版本? 停转?  图上单看M1不好分析  把M1对应的M4 也叠加上去对比!

好的,刚刚截图。

M1 M4

M2 M5

M6 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