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模拟器能飞,真机差别好大。带个降落伞如何?

楼主(2013-08-22):
刚玩这个东西,考虑到起步要炸不少机,全部买了便宜货。XXD系列,KK控,45块钱的机架。60块钱的电池。100多的控。
XXD电调4个买过来2个是坏的,退回去换货了。乘货还没换来用模拟器练几天先。一周过去了,模拟器上起飞,悬停,航线,刷锅,翻跟头,打气球。练的滚瓜烂熟。
今天下午电调换回来了,马上装起来试试。
卧槽,飞都飞不起来。左偏右偏前倾后仰,打掉了几个桨。开始调节各种参数,弄了一个下午。还是没飞起来,总是无规则的乱偏。类似于模拟器里面用了无规则的阵风一样。
我想到一件事情,经常听说有人炸机。能不能在多旋翼上装一个降落伞用一个舵机控制,万一出了问题了。拉高,关闭油门,然后迅速打开降落伞。这样掉下来也不会炸坏多旋翼,而且缓慢降落,人看到也会避开,不会砸伤人。

网友:
要炸了还能飞高?

网友:
玩模型三分技术七分调试,慢慢来。

网友:
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网友:
模拟器好比开飞机,可这个飞机还要你自己做出来

网友:
降落伞目测大于机机成本

网友:
你用KK飞控,不炸才怪

网友A:
兄弟,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直接上好点的飞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直接上好点的飞控吧

新手碰到的问题很多,飞控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低级错误,只有反复炸几次才能知道。

网友:
能飞KK了,其他都不在话下

楼主:
我觉得KK的做法本来就不对,他上面是3个加速度仪。通过瞬间的加速度积分来判断姿态和修正。蠕变累计从而偏差方向。
应该自带2个水平仪,这样就能时刻恢复到水平。实现自稳。

网友:
楼主正反桨装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