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电机“虎1”改双电调应该用多大的?

楼主(2013-08-22):
改双电调和混控,正好我也有个天6的控,请问选择多大的电调?

我车不上声组,只保留炮塔旋转动作。

不带刹车的20A电调配395电机可以吗?

用两个hsp牌子的320A行不行呢?

顺便 收3突、虎1金属履带和两车的驱动轮。价格越低越好,成色越新越好。(也可用我九成新朔料履带再加差价换)

如果价格给力再顺收个钢波箱。

有意者联系QQ39481811     15007110152

网友:
足料20a够了,带刹车也行,操控没那么方便而已

网友A:
LS的说法是对的,坦克的电流值不大,除非电调的数据是虚标,20A单边 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说法是对的,坦克的电流值不大,除非电调的数据是虚标,20A单边 可以放心使用

用20A电调配395电机需要用什么样的电池呢?

貌似普通7.2V喂不饱395吧?

网友B:
关键是电池,7.2到7.4V的电池很多,无论镍氢的还是锂电要看电池放电电流,一般镍氢都在10C左右,锂电2S,3S,4S,就大了,25C,30C,50C,都很恐怖,我用的是5000MAH的电池,10C,那么1C就=5A,10C=50A,我改过,买来时人家就说如果坦克用原厂坦克的板子会受不了的,所以我单项是HSP60A的电调,如果2000MAH的电池,10C就=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池,7.2到7.4V的电池很多,无论镍氢的还是锂电要看电池放电电流,一般镍氢都在10C左右,锂电2S,3S ...

看来你该谮久点才上水

网友:
5楼的讲的那叫一个乱啊。。。。。
我觉得320a电调才60多一个,挺不错的。还有原厂那玩具级的黄皮电池放电电流很一般,原厂电路承受电流不能太大,有条件的就连电池也换,几十块也可以买到一块镍氢22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