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还想着炸鸡

楼主(2013-08-22):
前段时间两架450都炸了,一直没空修,难得今天有空,下班回来晚饭都没吃,修好飞机,借着家门口路灯准备夜航,受潭美影响,晚上的风还是有点大的,但阻止不了我!  刚开始起飞挺好的,突然间就自旋了,快的我拦都拦不住,切了熄火,刚好一阵大风,飞机直接砸电线杆子上了,我去年买了个表啊!!炸鸡后检查情况,以为是舵机挂了,螺丝松了啥的,查来查去,都好好的,没有问题,我前年买了个登山包啊!!这是什么节奏,炸鸡了都找不出原因?     求各路大神帮揣测一番~~

网友A:
买个表
一部分一部分换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表
一部分一部分换着查

GY520+HG-D262HB    之前锁的好好的,今天就抽风了,无法解释

网友:
很好“去年买了个表”与“去年买了个登山包”这两句可以入选年度最有内涵短语了。

网友B:
表和登山包?没看懂。

网友C:
表和登山包?我也没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和登山包?我也没没看懂~~~

B 和 大傻B的意思

网友:
表和包都没有,运气来了,挡不住,轴传松了接头…

网友E:
传动齿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表和登山包?我也没没看懂~~~

拼音输入法“WQNMLGB”,自己想想谐音是什么?LZ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动齿扫了?

皮传的,炸鸡后检查   个方面都好的,螺丝都没松动,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比较郁闷,难道是因为大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和登山包?没看懂。

拼音首字母 WQNMLGB

楼主:
引用 网友D:
B 和 大傻B的意思

拼音首字母,WQNMLGB   文明人  不说脏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皮传的,炸鸡后检查   个方面都好的,螺丝都没松动,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比较郁闷,难道是因为大风的原因 ...

如果是飞行中逐渐加速开始自旋,应该是传动的问题。其他情况就应该是舵机陀螺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飞行中逐渐加速开始自旋,应该是传动的问题。其他情况就应该是舵机陀螺仪的问题了

传动应该没有问题的,皮带都是正确安装的,  陀螺仪和舵机都是好的,从另一架拆过来的,那一架炸鸡只是主轴弯了,应该不会影响到陀螺仪和舵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动应该没有问题的,皮带都是正确安装的,  陀螺仪和舵机都是好的,从另一架拆过来的,那一架炸鸡只是主 ...

你看看出事时的状况来判定啊,先别管正确安装,你看是逐渐加速自旋还是别的情况
炸完以后舵机还正常基本可以排除舵机问题,陀螺仪如果遇到供电不足会重启,也会自旋

网友:
炸出阴影来了

网友:
表和登山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音首字母,WQNMLGB   文明人  不说脏字

我也看暴漫

网友:
引用 网友D:
B 和 大傻B的意思

哈哈 翻译得很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拼音输入法“WQNMLGB”,自己想想谐音是什么?LZ太牛了!

这句话在国内论坛很常见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句话在国内论坛很常见的啦~

你该去回复我回复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