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钻石的品质(一个螺丝毁了一片) 有购买意向的兄弟需要有心里准备

楼主(2013-08-23):
因为想减少尾桨夹的虚位,结果把那小小的内六角弄断了,断就断了吧,哥赶紧下单买,聪少发货也快,物流慢。10天到了,发现大齿下的齿伞脱落了,没有办法卸大齿吧,遇到华钻石品质的销子!!!佩服,佩服,家里3把钳子敌不过它那苗条的身材阿!上台虎钳吧,没有用,用钻头打掉。费尽3个钻头,就一个小坑。拆了个电机轴慢慢用台虎钳慢慢顶,顶断了2个电机轴 又用废的钻头顶,只顶到一半,另一半怎么也出不来,昨天问群里说:我的钳子不好,要用力。。。。算了!大齿只有切一刀,难产出来了。
此机2个销子,我全遇到了,旋翼头的销子也是只有一半,剩下用怎么也顶不出来,往左是只出一半,往右顶也是出一半。就是不出来。用台虎钳夹住,只能转动,就是不出来,最后直接转断了。拧死不出阿!
突然发现一个螺丝毁了我大齿旋翼头还有个尾巴。螺丝我不怪它,那是我的错,可是这个销子也太结实了,有人说方向的问题,现在别给我谈方向,我试过了,都是扯!看来必须要研发个新工具出来,就拆那2个销子!
急切的想知道华的维修怎么能拆的下来阿?

目前损伤 电机螺丝2个 (电机还要攻丝)
         大齿    1个
         旋翼头  1个
         尾翼横轴  1套
  楼上兄弟所说的什么镊子 什么尖嘴钳我都有也试过,还用细的钢钉打过只是那2个钢丝 实在质量太好了! 真是钻石品质,我的工具都败下阵来。
建议买此机的兄弟,让商家(华的淘宝店)给大家拆解了发过来,那钻石品质的销子留给他们吧!

楼主:
这里要说 这个小鸡还是不错的,这钻石品质我也认,就是敢问华你怎么拆下来那个销子????

网友A:
那玩意儿我拆过,找个合适的钉子,另一头找根硬的空心金属管顶住,然后就抡大锤吧,很快就出来了,使别的工具不行的。当然最后是销子出来了,钉子进去了,然后再拔钉子

网友:
我也层因为这个东西废了一个大齿。
估计华科尔现在可能在一边偷笑着:“呵呵~~~没炸烂给你拆烂了,乖乖的买配件吧,又赚一笔!”

网友:
我也废过,主轴的插销孔有误差,有些好取。有些非得废大齿

网友:
我没遇到哪个问题,我已把尖头钳一下就弄出来了很简单的,你可以试下滴一滴油进去应该会比较容易吧

网友:
楼主的标题不喜欢,看了就都是托?

网友:
还是没耐性的原因吧,我拆这个销子N多遍了,就只用了一把尖嘴钳。请先将主轴固定环拧松,再花点耐性拔销子。

网友:
这梢子确实相当难拔,现在不玩小鸡就是因为难修,零件太小,修起来很困难。

网友:
这个插销一般是拆不下来的,至少不能无损其他的东西的情况拆下来。所以才说华坑呢!拆坏了大齿15元 可能连主轴也废了 主轴好像10-15元我记不的了。就这2样东西就的30元,狠啊!当初我就是这样,拆废了都没拆下来。 不过以后换新的,建议不要用原配插销,松点宁愿打胶。

网友:
同感,不知道这插销怎么这么难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儿我拆过,找个合适的钉子,另一头找根硬的空心金属管顶住,然后就抡大锤吧,很快就出来了,使别的工 ...

这过程很有喜感,玩模型就是快乐!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昨天晚上刚将一个旋翼头的插销拔弯曲里面没拔出来,还将指头用工具给划伤了,上次也遇到过主齿的插销弯在里面拔不出来,为了主轴还能用,我打火机将主齿烧了后,露出了一点插销的头,然后用钳子拔了出来,哎,累啊。 建议你如果把出来后,就别用它了,用回形针代替,回形针细点,以后好拔出来。

网友:
这个销子第一次拆出来以后,扔掉,用1mm电机轴磨细一点,代替。不要用回形针和铜丝之类的,必断

网友:
曾经用尖嘴钳叼了一个小时

网友B:
02S我全拆过,那两个销子也并没有楼主说的那样 我用尖嘴钳抵住一头 然后用镊子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
原因是这个销钉弯了之后,主轴的孔太细,拔不出来。新机用挫把销钉磨细一点就好了。
这个设计真的很水。不过换成长螺丝也是一样的,原产设计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小伞尺容易扫,所以玩120的时候无数次拆过这个销子。

真心难没明白lz在指责什么。

网友:
用镊子一定  尖嘴钳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S我全拆过,那两个销子也并没有楼主说的那样 我用尖嘴钳抵住一头 然后用镊子一顶就出来了...

猫翔一号
看两只(萌?猛?)兔子只身去救人

楼主:
目前损伤 电机螺丝2个 (电机还要攻丝)
         大齿    1个
         旋翼头  1个
         尾翼横轴  1套
  楼上兄弟所说的什么镊子 什么尖嘴钳我都有也试过,还用细的钢钉打过只是那2个钢丝 实在质量太好了! 真是钻石品质,我的工具都败下阵来。
建议买此机的兄弟,让商家(华的淘宝店)给大家拆解了发过来,那钻石品质的销子留给他们吧!

网友:
换伞齿不用卸大齿

网友C:
为啥这个地方这么硬,别的地方就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个地方这么硬,别的地方就脆了

所以说是钻石品质啊。这个销子真的很不爽。
还好我的都拆了。不用受这个气了,唯一不爽的就是尾桨夹的虚位!!!

网友:
LZ的经历应该让华好好看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好在是伞齿坏了,没拔销钉就可以换了,不过也比较费劲
如果是换主轴,那就得费掉几个好零件了,华xx

网友:
华钻石的品质同样存在于他的主桨横轴里面,直接把两边的螺丝拧断在里面。。,。。

网友(2014-01-18):
也不会太难了,给点耐心

网友:
这个好象得看运气,有时运气好,用尖嘴钳一顶,一拉就出来。
有时是主轴孔细了些,有时是轴弄弯了,这就很难拔出来了。
这真是一个很抗人的设计,要是改成螺丝的多好!

网友:
看来这方面华在设计上有待于改进。

网友D:
呆逼华xx

网友:
我用的替代的,使用的是头罩拉杆替代的,就是02s 卡住头罩那个拉杆,立马就好了

网友:
华科尔为啥不用螺丝捏 小机器螺丝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都一样,我第一个直接报废,从新换了后用回形针当销子

网友:
东西小确实头疼,无处下手,不过总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儿我拆过,找个合适的钉子,另一头找根硬的空心金属管顶住,然后就抡大锤吧,很快就出来了,使别的工 ...

是的,再用销子把钉子顶出来,然后销子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