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驾驶能做到这样的精确控制吗?

楼主(2013-08-23):
以前做三维动画,是在3dmax软件中,做出在关键位置相机的位置,观察角度(确定了倾斜角度),系统会自动拟合出一个曲线来,这样相机飞行及观察的路径是两根很圆滑的曲线,做出来的三维动画也是很圆滑柔顺的,也是可以预览的。

自动驾驶是否也可以做到这样?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自驾做出很漂亮的飞行,航模摄影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人飞了。

目前刚使用的悟空飞控,定了50个点,点和点之间是直着飞过去的,很生硬。

同时,为何只有50个点?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
50航点还不够啊 你准备飞什么啊

用apm吧没有航点数的限制
飞航线 压线好不好与你的设置有关

网友A:
50个航点足够了,不般不会超过15个航点。。。。

网友:
这只是一种软件限制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个航点足够了,不般不会超过15个航点。。。。

楼主说的意思是点与点之间只能飞直线,如果想做弧线飞行,当然需要更多地航点来修正航线,这样50个点的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永远别想着一个人飞,几w块的东西在天上,再智能也需要多个人协同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意思是点与点之间只能飞直线,如果想做弧线飞行,当然需要更多地航点来修正航线,这样50个点的确 ...

那样没必要的,那样准确度也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意思是点与点之间只能飞直线,如果想做弧线飞行,当然需要更多地航点来修正航线,这样50个点的确 ...

要飞精准的弧线 500个航点也不够啊  就是设置500个航点 飞机能飞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飞精准的弧线 500个航点也不够啊  就是设置500个航点 飞机能飞出来吗

呵呵,够不够就看你需不需要了。
50个跟500个没什么可比性。完全意义的弧线也没有太多必要。
当你绕两至三个不规则建筑环拍就知道50个是多是少了。

楼主:
航点多也很累啊!

最好是输入一些控制点,系统自动拟合出圆滑的曲线飞行,这样航模摄影航模摄影出来的影片就流畅了!

网友D:
这个想法好。
打算做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飞精准的弧线 500个航点也不够啊  就是设置500个航点 飞机能飞出来吗

你们都忽略了 一个问题::

航点之间 是需要 有足够“ 间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忽略了 一个问题::

航点之间 是需要 有足够“ 间距”的。。。

固定翼航点间肯定需要一定的距离,但是如果弧度曲率半径大(比较平滑)的话不知道可行不,准备这个礼拜六去飞场试试啊。到时候发帖公布实验情况

另外多旋翼航点间的距离是可以做的比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好。
打算做出来。

这个难吗?

实现这个功能成本高吗?在现在悟空平台上作如何?

网友D:
DJI不开放,在他们的平台上我做不了。
在APM上能做。
但目前我的进度还没到那一步。
成本就别计算了,你能提出好的应用方式,我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不开放,在他们的平台上我做不了。
在APM上能做。
但目前我的进度还没到那一步。

要求做你的小白鼠,和第一个客户!

网友:
感谢支持,我会努力

网友:
恐怕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