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愚问

楼主(2013-08-23):
请教各位大神,对于“十字型”四旋翼飞行器来说,两个轴距相同和两个轴距不同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上天就晓得了

网友:
不清楚,但是异性四旋翼是不是会打破这个概念呢

网友A:
本人没飞过,不过根据物理学分析:轴距不同的俯仰和翻滚的灵活度是不同的,更适合航线飞行;轴距相同的俯仰和翻滚手感均匀更适合全角度航模摄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没飞过,不过根据物理学分析:轴距不同的俯仰和翻滚的灵活度是不同的,更适合航线飞行;轴距相同的俯仰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