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3-08-23):
从未玩过航模,一直想弄个来玩玩,潜水10来天,前天终于入了亚拓的450,机身是组装好了,但是电调
电池
电机
的焊接却搞不懂了,请各种告知下我这个新新人呀,XG7
遥控器
的设定使用说明谁能提供点资料啊,说明书上的太生硬了
,飞了
模拟器
各种秒炸

网友A:
套装机应该电机电调都是焊好的啊,如果不是套机就自己焊上香蕉头就行了,很简单的,电源输入正负极别整反了就行,无刷那三根线随便接,要是反转了就将任意两根线调换位置就行。模拟器就慢慢练吧,没有捷径。

网友B:
再潜水.
现在告诉你怎么装, 万一你装成功了, 飞起来必定秒炸. 本着对你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负责的态度, 还是不说了

网友C:
如果模拟器上还各种秒炸,真机就千万别飞!也有人这么做:把小450上加个600的练习架。因为450练习架太软,落不好时并不保证不伤桨。大架子也会使重心降低,会更好飞些。随着技术的提高,然后他们把大练习架一点一点的剪短,直至取消。只是大练习架会贵一点。

网友D:
模拟器上不秒炸了再玩真机,先潜水吧~~~

网友E:
真不能告诉你。 老实联模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