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失控保护遥控器油门和舵机全部设置中点 吗?

楼主(2013-08-23):
NAZA失控保护遥控器油门和舵机全部设置中点 吗?

我关控全部蓝色块在中间。行不行?请老师赐教!我还加了一个开关的拨动 失控保护,(不关控 用的)。
我的控 是D10 ,

我设置了2架模型参数差别在于(3段开关差别第一架设置(开关是MIX-2位置是GPS-1位置姿态-0位置失控保护)

第二架 模型设置了是3段开关(开关mix-2位置是姿态-1位置GPS--0位置是手动)

这样 有时候在外面不得已可以换到第二架的参数 校准指南针。

网友:
连接调参,调节模式切换通道的失控保护位置,只要关控的时候模式通道跳到“失控保护”且变成蓝色就行了

网友:
大疆的说明上只是说失控油门不要设置低于10%,其它没提要求。

网友:
你又不是想飞手动,只是想校准指南针不用设置第二架的参数。
指南针用第一架的三位开关就可以切了。

网友A:
全置中即可、關控及手動、確認軟件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
指南針較準新固件現在不用限定到手動位置,gps模式<--->姿態模式 來回切換也可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置中即可、關控及手動、確認軟件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
指南針較準新固件現在不用限定到手動位置,gps模式姿 ...

lite 软件才1.0 也不重视。根本没什么功能。

网友B:
朋友,这个问题你千万要搞清楚才能试关控自动返航功能,你看坛子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关控之后机器都直接加速往高处飞走了吗?油门应该设置在百分之四十。联机调参,关控不光指向失控保护位置,油门应该跳到百分之四十才行,建议您看一下泡泡关于遥控器设置的帖子。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这个问题你千万要搞清楚才能试关控自动返航功能,你看坛子里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关控之后机器都直接加速 ...

谢谢,泡泡老师 说了40~45%,但是大家说明书说不要设置在10% 以下也太 笼统兄弟们 都是设置多少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