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直升机上使用 APM飞控,容易忽视的 几个参数。

楼主(2013-08-23):
再次说说:当下载、借鉴别人的参数文件时:HS1到HS8和
RC1到RC8之间的数据不必去照抄,这是与你的遥控器舵机
配置方向直接关系的参数。还有就是COMPASS_DEC磁偏角
数据每个城市都不太相同。(该数据 单位是 弧度,东+,西-)
V2.73悬停成功.param (4.21 KB, 下载次数: 11) —V2.73 软件版本—

昨天 调试 500 直升机 发现“RC_SPEED”参数也特管用:
当你配用的舵机是普通舵机的时候:只能取50这个数值,APM
目前的软件版本只支持1520uS的舵机、因此这参数最高只能
取250Hz。虽然我取500Hz也有输出,但是舵机是否吃得消?

网友:
APM直机应用国内第一人啊,好多人在等着你的研究结果呢,加油,别让大家失望。

网友A:
最近也入手APM了,不过有一次飞了300米高,失控了,切换模式后电机恢复动力一会然后又失去动力。反复切换模式之后,飞机最终砸在地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用4旋翼飞的)~

网友:
APM便宜又好用

网友:
大哥真要向你学习,我准备买个APM跟随你。要不要我

楼主:
硬件 方面 还 补充 :由于 APM 电路板 上

没有空间 焊接 大容量 的 钽电容(470uF/10V)

所以俺 安装的时候:使用空余的 3P 插针,人工
添加上 2只 470uF 钽电容。中间使用磁环连接。

——增加 防止 干扰 的 措施 是非常 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入手APM了,不过有一次飞了300米高,失控了,切换模式后电机恢复动力一会然后又失去动力。反复切换模 ...

多旋翼 同样要找空闲3P插针、自己增加钽电容。

主电源(UBEC)供电,一定要(优先)接到OUT 这边
尤其是 直升机(舵机 电流 是比较大的)。

楼下等空闲了:写个 步骤化的说明书,其实就 Easy 了
APM 目前 就是缺少 给入门使用的人 一本完整的说明书

网友:
此飞控真是折磨人的控啊,一直没有心情调下去,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旋翼 同样要找空闲3P插针、自己增加钽电容。

主电源(UBEC)供电,一定要(优先)接到OUT  ...

飞越的飞控也快出来了~ 老兄你得加快啊~

网友:
嗯,过来学习下。

网友:
研究很深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给楼主加油鼓劲,造福广大模友啊。必须支持。

网友B:
看楼主你前端时间搞的普通平衡仪+三轴陀螺仪飞直升机 ,都还没有来得及模仿,你就又开始搞新飞控了 啊。
真牛啊!
期待你的研究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你前端时间搞的普通平衡仪+三轴陀螺仪飞直升机 ,都还没有来得及模仿,你就又开始搞新飞控了 啊。
真 ...

“普通平衡仪+三轴陀螺仪”——明显是 次级 方案

好在现在APM价格也有所降低(电子产品嘛 降价是必然)
((最气人的是:有的大商产品居然 不遵守 降价规则))

最最重要的是:APM 直升机固件 逐步达到了 实用需要

以2.73版本来说:比之后的 2.91 甚至 3.0.1 都实用。

3.0.1虽然说改进了某些缺点但是其致命的 定高上下颤动
导致其 根本无法 实际使用(直升机版本)。改进中。。。

等 3.0.1 之后的版本出来,也许就是 APM 与 商业飞控
旗鼓相当  的 时候 咯。降价才是硬道理。
——————————也欢迎看下帖—————————
详细《步骤化讲解》APM 飞控 在 直升机 上的安装 调试。(申精) ... 。

网友C:
楼主的直升机是四旋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直升机是四旋翼的?

无副翼 四桨,其根本原理 与 2桨 是一样的。。

只不过:升力 更大一些,,其它没什么差异。。

因转动惯量也大一些:锁尾的PID参数 比2桨稍大。

换句话说:只装两桨的话,锁尾的PID参数调小20%为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装 2 个桨 的飞行 录象 在下面的 贴子里::

价钱公道1077元出全新 500直升机:含舵机电调电机 看视频(可加APM飞控=不担心坠毁)

网友D:
APM到低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到低是什么意思

APM 就是 6楼 照片里 故意放张白纸 的那个小盒子。。

是一个 自动飞行控制器 。配上 GPS 能自动导航。。。

装在 直升机上 能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炸机 = 节约开支。。

APM 可以烧写 :直升机软件,也能烧进 固定翼软件,
还能烧进 4、6 轴 多旋翼飞行器 自动平衡 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就是 6楼 照片里 故意放张白纸 的那个小盒子。。

是一个 自动飞行控制器 。配上 GPS 能 ...

学心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