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帖么?那就麻烦大家跟帖把自己的悟空固件版本写上吧,大家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3-08-23):
看了那么多炸鸡帖,怕怕啊。。。
炸鸡关键是要找到原因,每次炸鸡不都是飞控的原因,设备安装,维护不当,设备老化。。。。
不查明原因真不敢飞了。。。
这里不能***帖,还烦请大家吧自己悟空使用的固件版本,还有使用状况跟帖一下吧
这样大家可以相互参考一下
一定要顶上去啊。。。

楼主:
本人悟空5套,都是5.18版本,
四旋翼炸鸡一次,100米高度侧翻,切手动平衡均无反应,设备全部炸坏,OSD书记无法导出,原因未明
其他6旋翼均工作正常

网友A:
5.16、5.20、5.24均在使用,都没有出现过意外。

楼主,5.18是官方明确说到不能继续使用的,说是在八旋翼上面会有电机停转的问题,建议你要么升级到5.20,要么降级到5.16。

网友:
确实,5.18已说过不能用了。

网友:
5.24 正常起落20次+。

网友:
524首飞失控的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6、5.20、5.24均在使用,都没有出现过意外。

楼主,5.18是官方明确说到不能继续使用的,说是在八旋翼 ...

蒽,谢谢,最近打算为5D云台配个八旋翼,
前面都是六旋翼。六旋翼飞行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蒽,谢谢,最近打算为5D云台配个八旋翼,
前面都是六旋翼。六旋翼飞行一切正常

要上八 轴就要小心了,5.18一定不要用在八 轴上

网友:
5.24  路过   飞得不多 没发言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悟空5套,都是5.18版本,
四旋翼炸鸡一次,100米高度侧翻,切手动平衡均无反应,设备全部炸坏,OSD书记 ...

失落的设备真多啊!专业搞航模摄影吗?

网友:
5.16安全!没有出现问题。我飞的是diy6旋翼!

网友:
四旋翼 四旋翼,还是一个四旋翼,5.24,目前一直安全

网友:
主要配置:ATG750六旋翼机架,恒力4822  390KV电机,好赢30A电调,悟空M飞控,大疆IOSD,创新科5.8G图传,总重量4公斤,飞控设置都是严格按照说明书设置的,目前升级到2.02软件,5.24固件,最新版本,GPS模式,姿态模式下飞行稳定。(曾经在120米空中打到过飞鸟,废了一只桨,没有自旋稳定降落)。目前一直困扰我的有几个技术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1、自动返航无法实现,起飞前搜星7可以上。起飞时蓝灯连闪,有记录起飞点,飞出去50米以上才拨动返航。
2、兴趣点锁定无法锁定。
3、新固件可以在调参软件里单独测试电机,无法实现。电机能够正常转动。
谢谢给位高手畅所欲言。

网友:
飞越680,朗宇4108S 380KV,固件5.18,除了第一次使用GPS模式飞行,试验一键返航时出问题(左转然后前翻,切姿态没用,切手动救起后再切姿态继续飞行4分钟没问题),目前一切正常(一直姿态模式飞行,一键方航、热点、航向锁定、电压检测全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