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解决我这控的油门问题

楼主(2013-08-23):
油门打到五分之一的时候就要%50的油门了  到后来才正常走具体请看视频  我把电位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模拟器有问题,不解释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试一下换个模拟器遥控配置文件,之前,我在本坛收了一个SM600,回到家,玩G4正常,玩凤凰4就不行了,油门到中间位置100,下来一点点0,完全无曲线可言,后来无意中,换了一个控的配置文件,就好了,。

网友B:
什么控那么奇葩木有天线

网友:
油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有问题,不解释

可是现实中也感觉事这样   降落的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那么奇葩木有天线

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