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我刚买的KDS680数字舵机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3-08-23):
我刚买了个KDS 680数字舵机,用手转舵机臂,很紧转不动,通电试验舵机却很正常,这舵到底是什么问题呀?另外的几个同样的舵机用手转动的时候却是很顺手的,这舵机到底是什么问题呀?请各位前辈麻烦指点一下哦!

网友:
高压舵机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正常,楼主没事不要老是去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楼主没事不要老是去掰舵机。

买了5个舵机,怎么就一个舵机用手转舵机臂,转不动呢?其它的转动的时候是很顺手的,假设说转舵机臂转不动的那舵机正常,假设炸鸡了,怎么判断舵机有没有坏呀?麻烦朋友指点一下呀

网友:
装配间隙问题吧?

网友:
问题不大,飞多几起落就没问题,装配间隙有点紧

网友B:
对实际飞行没有太大影响,电流会比较大,但如果其它都能动而唯有一颗的话就可以说明做工不一致,大厂家或是品质控制比较高的厂家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正常的吧,齿轮还没磨合所以不顺吧,金属齿没有塑料齿顺。还有没事别去用手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5个舵机,怎么就一个舵机用手转舵机臂,转不动呢?其它的转动的时候是很顺手的,假设说转舵机臂转不动 ...

金属齿舵机用手扳不动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新舵机或刚换过齿的,磨合磨合就行了。
炸机后检查舵机状态应该是上电测试,观察有无堵转或抖舵现象。
我也建议没事不要老是去掰舵机。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楼主没事不要老是去掰舵机。

谢谢指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实际飞行没有太大影响,电流会比较大,但如果其它都能动而唯有一颗的话就可以说明做工不一致,大厂家或是 ...

谢谢指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齿舵机用手扳不动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新舵机或刚换过齿的,磨合磨合就行了。
炸机后检查舵机状态应该 ...

谢谢指点哦!

网友(2013-11-09):
有可能是控制方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