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涵道四旋翼作为航模摄影飞行器的备用动力装置

楼主(2013-08-23):
如题,为目前的航模摄影直升机、四旋翼、六旋翼飞行器添加备用动力,当出现打桨或电机不工作时,涵道可立即工作维持飞行高度,备用动力不需要有多大的推重比和效率 只要依靠现有电力 能维持或缓慢降低高度就行。缺点是又增加没用的飞行重量了,不过对航模摄影用途还是很有用的吧,毕竟承载的摄影设备都不便宜,炸鸡成本高啊,就算不为了设备,砸到人也不好吧。目前问题时涵道的启动时间是否够快能在主动力失效时立即工作。

网友A:
立刻工作可以的,随便接个空的通道上,设置个开关通道就行。关键是固定住了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又不能360度转动,基本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刻工作可以的,随便接个空的通道上,设置个开关通道就行。关键是固定住了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又不能360度 ...

如果是四旋翼的话 只补充损失的那一轴,如果是直升机就需要四个轴都启动了。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涵道也是电老虎·········吃电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涵道也是电老虎·········吃电猛呢·········

备用动力不需要有多大的推重比和效率 只要依靠现有电力 能维持或缓慢降低高度就行

网友:
一般高端的摄影都不会只用四旋翼,六旋翼八旋翼甚至12轴,多的轴不仅能增强动力还能提供冗余,就算坏了一轴也能安全飞行的

网友(2013-12-10):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能不能作一个氦乞圈、、、、

网友:
咱也是这么认为的,作个氦气球用来抵消三分之二的重量,让飞行器能飞更长的时间不好吗?不行的话还可以用热气球的方式。有认同的咱们可以一起来试试

网友:
呵呵想法不错,还是降落伞来的快吧

网友(2014-05-25):
充氦气,这个想法很好,可以搞搞。至于用涵道来做最后的动力的,难度很高。要是先用涵道作为主动力,螺旋桨做为备用,这样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