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 09.11 升级原厂金属十字盘 KBDD尾桨

楼主(2013-08-23):
更新内容见沙发

最近半年一直都很忙,看着一大堆的零件,索性把所有的直升机和固定翼全部出了,只留下了我的DSX9 和 充电设备。

我住的地方有个院子,是草地的,所以就想到了为什么不整一部室内机来飞飞航线,放松呢。

之前就很喜欢MCPX,但是基于马达耐用度的问题没有购买,现在出了MCPX BL,很开心的就端回一台。

够于Perth RC, 195澳元,比指导价低一些。

先上一部分图片,再做解说:

外观篇:

1. 拍摄了一些图片,主要给以前飞mcpx的朋友做个对比
2. 可以看出,十字盘的胶圈已经是标配,这个可以减少震动和虚位
3. 很小巧可爱,而且可以放置于 ipad 的包装盒内,方便携带

加强篇:

在室外炸鸡2次,室内一次,有损伤

1. 结构弱点主要在起落架上,所有红圈位置在炸鸡时均有可能断开(我的都断了),建议在飞行前用AB胶在这些区域进行加强。  ***重点加强2个上方插入机体的支柱,如果炸断了,那么因为结合面积很小,非常难以在粘和后达到原来的强度。

2. 尾管是空心的,炸鸡时容易扭开花,而且在插入机体的部分会松动。我的这个加强方法不美观,但是很建议。 用扎带绑紧2跟小碳棒(炸断的尾管),用少量胶水在尾管结合处加强。如果没有,牙签是很好的代替品。注意在裁断碳管和牙签时,要用锉刀,不要截断,否则会“开花”。

3. 不要升级金属件,本身就是对机体最大的加强。

飞行篇:

1. 飞机的虚位还是存在的,但是对飞行影响不大。在室内或静止无风时,可以轻易的托控悬停,稳定度非常好。

2. 动力非常充沛,跟普通配置的450差不多。但是我没有飞行过MCPX V2,所以不好横向比较。

3. 桨 : 如果是悬停或者航线飞行,用有重锤的桨。 飞3D换高性能桨,性能会好一些,主要是反映快。 原厂桨质量很好,重量可以达到0.01g的差异,重心基本一致,新机飞行无需调整无双桨。

4. 机体反映:机体螺距的手感有点小奇怪,在中点附近的手感很柔和,但是大螺距打上去,机体有延迟,延后突然弹起。我认为这个原因主要是大桨非常柔软造成的。

                   循环螺距方面,没什么异常,手感不错,也比较线性。但是不要***的打死舵,后面说为什么。

5. 锁尾: 有轻微金鱼尾,但是不影响飞行,可以适当降低感度。金鱼主要和震动有关,在炸鸡后金鱼稍微加大。 目前测试过的正飞猛弹中,只有大约5-10度的偏移。另外在有风时也会小金鱼,这个很正常,不要过度纠结。

6. 操控技巧和混空设定:

6.1  在飞行中,尽量保持线性的舵量,连续的给。突然给舵,首先是舵机速度没那么快,不会达到你期待的效果。再一个可以给锁尾的马达充分的反映时间。 (你看很多厂手就算拿辉盛9g也是可以很好的锁尾,关键是不能快,要柔和)

6.2 在飞行中,不要猛然的打循环螺距,极左-极右这样。第一,机体没那么快反映,这样会造成飞机会左摇右摆很不稳定。第二,过大的摇摆会让大桨失速,高度掉的很快,很容易炸鸡。

6.3 如果不是100%油门飞行,建议设定 循环螺距---油门 混控, 比例自己掌握,主要是让机体在滚动时可以增加油门,不要调转太快。

6.4 如果对大螺距锁尾不满意,建议设定 螺距---尾舵 混空,这相当于给个提前量,弥补系统的不足。

飞行环境篇:

1. 不建议在室内飞行,室内硬质物品太多,如果砍在上面,会随后产生震动或者双桨。另外小机不太稳定,技术不好的话,在室内控制难度比较大。

2. 室外飞行时尽量寻找有草地的地方,只要不砍在硬质地面,是没什么损失的。炸鸡后,机壳会分离,脚架会脱开,这些都可以吸收能量。

对新手的话:

1. 不要把它当作你的第一台飞机,尽量选择其他机型入门,这架飞机需要经验才能很好的飞行。

2. 新手需要掌握正反4面悬停,以及在翻滚过程中对机体姿态的调整能力,就可以飞行这个小鸡了。为什么说你要有调整姿态的能力,因为它在翻滚时,有时候姿态未必是那么标准。

3. 这是一部普通的飞机,不是坦克,不是无法损坏的。请掌握一定的技术,挑选飞行环境。

4. 不要升级金属件,非要升就来个十字盘吧。 KBDD的尾桨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必要性不大。 这只是一部休闲的小鸡,一切以耐用为主,尽量保持塑胶件来吸收能量和震动。动作的精准度不是最重要的,你永远不要期待它和你的450一样。

楼主:
保留沙发,以后补充一些新的心得体会

目前地方太小,不能敞开了飞

23/08/2013,

今天试了试简单的翻滚,彩虹,手感熟悉很多; 又换回去了高速桨(有重锤的),非常喜欢这对桨的手感,非常线性,翻起来很舒服,不会很突兀。 另一幅桨虽然快,但是不够从容,个人心得,哈哈。

十字盘虚位降低: 十字盘导轨的地方是一个虚位,由于塑料支柱比较细,留下了一些空档,用纤维胶带把支柱缠1圈,可以消除很多虚位

29/08/2013,
MCPX BL,  今天意外发现, 这货有 缓 启 动 !!!  可能有朋友早发现了,我比较笨,说明书没写,我也没敢试,今天调机懒了下,直接idle,哈哈,还不错哦,以后直接3D, 3条油门曲线都设置3D螺距,方便小油门倒飞练习。

11/09/2013,
升级: 1. 原厂产金属十字盘(推荐升级)

             *升级后仍然需要原来的3个橡胶圈,虚位有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十字盘导轨处结合很好,没有晃动。唯一的小问题是原厂十字盘导轨                非常的软,很容易晃动,但是在飞行中似乎没有体现。
             *升级后非常手感有较大的提升,尤其在室内悬停时更加从容,飞机不会晃来晃去的,动作更细腻。
             *在室外飞行中,也发现震动有所减少,这个是用肉眼从尾翼的摆动看出的。

          2. KBDD尾桨 (选择性升级)

             *材质比原厂稍微硬一点,螺距大一点,桨叶厚一点,直径略小
             *在无主桨时测试了下最大的扭矩,比原厂的略小
             *在室外飞行时,金鱼减少,作为一款电机锁尾的设计,很满意。但在风较大时仍然有小金鱼,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黄色的尾桨在视觉               上有很好的加分,包括静态和飞行,可以辅助观察姿态

网友:
精准到位,赞一个

网友A:
Blade的 MCPX  MCPX BL  130X  NANO CPX 全部玩过,除了MCPX 觉得其他都是失败产品,MCPX经过改装以后手感非常好,至今还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ade的 MCPX  MCPX BL  130X  NANO CPX 全部玩过,除了MCPX 觉得其他都是失败产品,MCPX经过改装以后手感非 ...

我没有飞过mcpx V2,主要是前2代的飞机,有刷马达寿命不好。  现在这款我飞起来也很舒服,不错。

你都改了些什么配件啊?

网友A:
MCPX换无刷,HP05S 14000KV  10A定速电调  尾巴用8MM马达加瓢虫桨,机身换碳纤维,定速飞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换无刷,HP05S 14000KV  10A定速电调  尾巴用8MM马达加瓢虫桨,机身换碳纤维,定速飞起来很爽

那你的MCPX BL 有没有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MCPX BL 有没有改装?

没有,BL的马达还是不行,而且没有定速,飞起来手感非常怪异,现在静态,觉得没什么改装的必要

网友:
不错的MCPX BL 主板主是集成的 重量轻了很多

网友:
MCPX BL尾杆用实心的。尾马达线,可以不用绕在尾杆上,可以用热缩管更漂亮。垂直尾翼用小卡片加螺丝就不会掉了。脚架很简单用缝衣服的线使脚架不容易张开 点上502 OK

楼主:
29/08/2013,

MCPX BL,  今天意外发现, 这货有 缓 启 动 !!!  可能有朋友早发现了,我比较笨,说明书没写,我也没敢试,今天调机懒了下,直接idle,哈哈,还不错哦,以后直接3D, 3条油门曲线都设置3D螺距,方便小油门倒飞练习。

网友:
此帖必火,一定要定

楼主:
11/09/2013,升级: 1. 原厂产金属十字盘(推荐升级)

             *升级后仍然需要原来的3个橡胶圈,虚位有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十字盘导轨处结合很好,没有晃动。唯一的小问题是原厂十字盘导轨                非常的软,很容易晃动,但是在飞行中似乎没有体现。
             *升级后非常手感有较大的提升,尤其在室内悬停时更加从容,飞机不会晃来晃去的,动作更细腻。
             *在室外飞行中,也发现震动有所减少,这个是用肉眼从尾翼的摆动看出的。

          2. KBDD尾桨 (选择性升级)

             *材质比原厂稍微硬一点,螺距大一点,桨叶厚一点,直径略小
             *在无主桨时测试了下最大的扭矩,比原厂的略小
             *在室外飞行时,金鱼减少,作为一款电机锁尾的设计,很满意。但在风较大时仍然有小金鱼,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黄色的尾桨在视觉               上有很好的加分,包括静态和飞行,可以辅助观察姿态

网友(2013-10-22):
顶起来看看,准备入这个机!不知道和mcpx比那个更值得入手!

网友(2014-06-05):
好贴,感谢楼主如此细心地分享飞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