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异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1 s800 wkm 一直飞行正常,昨天遇到突发情况飞行4-5分钟以后。m2
电机
就好像接触不良一样。飞机开始出现晃动幅度很大。但是飞控还是能控制住飞机。换臂现象不能解决!换别人主控正常(imu)没有换。怀疑主控有问题!
2 gh2
云台
工作4分钟以后就停止工作,好像没有通电一样。

网友A:
不会吧,s800神器怎能出问题呢?

网友B:
那就是主控有问题,返厂

网友C:
楼主是怎么知道M2电机接触不良的,是有什么现象还是?说清楚点。

网友D:
请检查主控与S800中心板之间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
若问题依旧,请PM给我QQ号码,并提供IOSD数据进行分析。

网友E:
大疆售后不错,随时跟踪服务

网友F: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extra=page%3D1
自己看

楼主:
话说dji的服务是不错,就是太慢修云台都修了快一个月了!

楼主:
s800开始一切正常5分钟后感觉m2突然要停转一样!突然又转突然又要停转!把m2那只臂换掉能撑个10分钟左右!十分钟过后又是这样!上天飞行4分钟云台果断歇菜。led有时候却一色,有时候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