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沉式的电机安装方法

楼主(2013-08-23):
我一直觉得假如是这样安装电机的话会减小电机的振动但是貌似很少看到有人这么安装的

网友A:
我也来坐沙发  这样的安法我见过  我也打算试试 要自己改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坐沙发  这样的安法我见过  我也打算试试 要自己改轴就是了

其实主要是要有电机座
无奈我以前的都是直接安装到铝管上,一直没有电机座那玩意

网友A:
把普通电机 比如 郎宇天使2216的轴拔出来 倒着从头插进去屁股穿出来 再锁死就可以实现这样装了 , 或者直接买后出轴的电机  也可以

网友:
电机座去买 或者 自己换图 CNC 啊!  要针对自己所选的电机型号啊  比如2212 或者2216 底下的孔距是一样的 ,其它的就不懂了

网友:
不建议这么装。

网友B:
碳板足够厚可以考虑,不然就是个跳水板,弄个CNC铝合金的的应该不错

网友:
意义何在?

网友:
本来电机装下面会比较好。

网友C:
我想说。我开始就是这样安装的朗宇A2216电机。机架是XA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我开始就是这样安装的朗宇A2216电机。机架是XA650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板足够厚可以考虑,不然就是个跳水板,弄个CNC铝合金的的应该不错

确实需要强度..没用过碳板..所以没什么概念..估计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普通电机 比如 郎宇天使2216的轴拔出来 倒着从头插进去屁股穿出来 再锁死就可以实现这样装了 , 或者直接 ...

xxd的直接砸出来就可以这么安装..觉得只要是外露轴的话都可以这么干

网友A:
新西达砸出来 那卡簧 怎么办 ?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只能说杠杠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砸出来 那卡簧 怎么办 ?

电机轴倒着装啊

网友:
可以没问题 支撑块 锁紧要注意壁厚

网友:
这里其实不适合用碳纤维的,国外那个昆虫飞行器就是用铝合金cnc的,不过话说爵爷昵称就叫爵爷,顿时笑尿了,哈哈哈哈

网友D:
你知道莲花多旋翼吗

网友:
碳纤软了吧

网友:
有人安过,不过好像容易挡视线,抛开电机降温的问题,其实个人觉得下沉式安装要有利于飞行些,纯FPV用它应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莲花多旋翼吗

那个T580电机有缺陷,一炸鸡就把电机转子座压弯,百试不爽。

网友E:
我试过将XXD2212电机轴倒装,当初的目的是我了减少振动,不用卡簧,其实倒装后你就支发现,当电机运行时,定子和转子的距离最佳,面卡簧多少有点偏差,倒装也便于散热。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想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将XXD2212电机轴倒装,当初的目的是我了减少振动,不用卡簧,其实倒装后你就支发现,当电机运行时,定 ...

你这有点读不懂啊.,,,,.,..

网友:
下次装机的时候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