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解决四旋翼飞行器问题

楼主(2013-08-23):
  我是一个四旋翼飞行器新手,刚做了一架,用的是kk飞控板,乐迪的遥控器。线路完全是根据泡泡大神的连接方法,可是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前面都对,可是校准完成后,推油门完全没有反应,试了好久依然如此,请问是怎么回事?
根据泡泡大神的视频油门行程校准后可以推油门,而且有反应,可我的根本没有反应,飞控也无法解锁。

网友A:
又一个上了KK的当。。

网友B:
安全开关开了吗?

网友C:
又一个掉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上了KK的当。。

麻烦说详细点好吗?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开关开了吗?

安全开关怎么开呀?麻烦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掉坑里了

可以说明白一点吗?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说详细点好吗?拜托了

简单的说。新手根本就飞不来KK。至少飞控都要带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新手根本就飞不来KK。至少飞控都要带自稳

那么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飞控呢?

网友D:
刚开始飞的kk还凑合,你得解锁,查资料去吧

网友:
新手一般都不敢投太多钱,东西越便宜越好,但弄好后发现,根本飞不来!等技术练差不多了,摔坏的东西够买个NAZA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飞的kk还凑合,你得解锁,查资料去吧

不是油门行程校准后直接推油门是有反应的,可我的没有,而且也无法解锁。

网友:
新手就不该上KK,换MMC10看看吧,也就多100来元

网友:
http://zhan.renren.com/quadcopte ... 234181&checked=true
我的KK就是按照网页上调适的,不过我后来换了MWC。
油门行程么,你四个电调依次设定下,稍微有点麻烦。

网友:
遥控接受信号线接对了么?遥控是哪个模式?

网友:
油门最低,方向最右压3秒,KK上兰灯亮,说明已经解锁了,
要是右不行,你可以试压方向最左三秒,

还是不行,把油门微调往下调一点,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