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在用KST215舵机的模友们,耗电电流大小如何**

楼主(2013-08-23):
最近总看到模友在450级别上对BEC大小的选择不定,而且很多都是用KST215MG这款舵机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5A 6A 甚至10A的BEC呢,都说215耗电,那么这个国产神舵究竟有多耗电,究竟多大的BEC够用,我想很多模友也是很想知道吧。

希望有此舵机的模友愿意并且方便的话做下验证,用电流表串入舵机供电电路,测出堵转电流。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耗电,也给我们的国产神舵一个明白,不光有漂亮的参数,也有适当的耗电量才是真正的好舵机。

有其他相近参数舵机的模友(如DS95 DS995等等)也可分享下自己的舵机耗电情况

网友A:
35P+215MG+DS520飞了大半年,没问题~~~~
35P只有3A输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特别的 UBEC高压这个 天7控的接收是6V的 215是7.2V的  用7.2v的 那接收不是就烧了 很纠结 没想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P+215MG+DS520飞了大半年,没问题~~~~
35P只有3A输出~

同样稳定无不良记录
35P在40度气温的情况下散热片温度也只有62度

网友:
亚拓450pro 全套原装,舵机全部换成kst215,赶紧没区别啊,没啥耗电不耗电的问题。

网友:
铂金40A没问题

网友C:
爆操就出问题啦,3A bec还是支持不起暴力飞行,现在bec貌似出问题了。我定了个外置6A的,还没到货。215 确实很耗电,飞行时间缩短了20-30秒 用同样的油门曲线,也可能是因为换了好舵机兴奋了飞得更暴力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P+215MG+DS520飞了大半年,没问题~~~~
35P只有3A输出~

中山兄你好 请问215或者115*3  福他吧9257 K8或者GV8000 花牌6s1880KV电机 好赢飞腾加外置3A ubec 可以吗?

网友:
铂金40A接215+8910A+3GX+APS的啥事也没有~~~前提是没有暴力飞行过~~!

网友:
450用这个舵机,还有这么多耗电问题?铂金40A215+525一直在用,很正常!可能某个电子件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爆操就出问题啦,3A bec还是支持不起暴力飞行,现在bec貌似出问题了。我定了个外置6A的,还没到货。215 确实 ...

原来什么舵机?耗电是肯定的,力量和速度指标都要比415M好另外215一个就要20g, 比415M重6g

网友:
不用担心这个,随便一款合适的电调+2200mah电池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什么舵机?耗电是肯定的,力量和速度指标都要比415M好另外215一个就要20g, 比415M重6g

md933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P+215MG+DS520飞了大半年,没问题~~~~
35P只有3A输出~

看中山兄的飞行风格,同样的配置,偶放心了。

网友D:
看到论坛上好几起215舵机的鸡鸡失控,查明原因后都不是因为215吃电流,而是舵机电机接线端因震动而触碰到舵机金属外壳短路引起的电流突增导致莫名炸鸡,解决的办法是拆开舵机在壳内贴一层胶带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论坛上好几起215舵机的鸡鸡失控,查明原因后都不是因为215吃电流,而是舵机电机接线端因震动而触碰到舵 ...

215的电流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过,虽然不至于大到BEC不够用,但也许也比同标准的DS995高,另外新出的KST315MG也说要减小电流,减小BEC负担,看来还是有些原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5P+215MG+DS520飞了大半年,没问题~~~~
35P只有3A输出~

中山兄你好!新手弱弱的问句:你们所说的舵机我都知道!可是你们说的35P是什么?谢谢!新手!见笑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稳定无不良记录
35P在40度气温的情况下散热片温度也只有62度

您好!请问你们所说的35P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你们所说的35P是什么?

亚拓的那款35A的电调吧

网友:
没别的事  拿分走人  顺便帮顶   造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亚拓的那款35A的电调吧

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中山兄你好!新手弱弱的问句:你们所说的舵机我都知道!可是你们说的35P是什么?谢谢!新手!见笑哈!

...

亚托35p无刷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亚托35p无刷电调!

哦!谢谢中山兄!请问铂金40A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铂金40a  bec电压设置到6v  足够215g使用

网友G:
花牌50A,bec电压5.5v,输出4A,3个215,一个525,3D模式正负十一度抽*插(监控),XG8控里的回传接收机电压报警。我设的报警电压是5.5v,现在都不敢暴力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牌50A,bec电压5.5v,输出4A,3个215,一个525,3D模式正负十一度抽*插(监控),XG8控里的回传接收机电压报警 ...

设到5V试试,不会掉下来的。估计真的是215MG的负载电流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中山兄!请问铂金40A应该没问题吧?

铂金试过,木有问题的!

网友H:
KST215舵机使用的是山塞9257的电机,电机的型号是1215,国产的山塞9257舵机工作电流是1700mA,可以计算一下4台舵机的工作总电流是多少。但因为使用者的差异,实际电流不一定达到6.8A,但3A是很能达到的,普通BEC吃不消是肯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ST215舵机使用的是山塞9257的电机,电机的型号是1215,国产的山塞9257舵机工作电流是1700mA,可以计算一下 ...

那请问DS995的电机工作电流如何,被你这么一说真的有些不敢用21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DS995的电机工作电流如何,被你这么一说真的有些不敢用215了

DS995也是大马拉小车的典范,得到的是速度与扭力,牺牲的是工作电流。450使用这种舵机,操控电流都要大于动力电流了,所以必须改善BEC供电。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爆操的时候偶尔会抽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供电问题!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KST215舵机使用的是山塞9257的电机,电机的型号是1215,国产的山塞9257舵机工作电流是1700mA,可以计算一下 ...

这么说的话,BEC7伏电压最稳当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铂金试过,木有问题的!

非常感谢中山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的话,BEC7伏电压最稳当噢。

还不能那样说,为什么呢?在用电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大。拿KST215舵机来说,6V电压工作电流是1700mA的话,那7V电压的工作电流会增到1983mA。它与3S与6S直机不一样,直机的6S电机是为6S电定制的,它的内阻整比3S电机大一倍,所以它的电流小一半是正常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不能那样说,为什么呢?在用电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大。拿KST215舵机来说,6V电压工 ...

呃。。不是很懂了。。。专业了。
     我看KST工作数据,4.8V-6.0V之间,那要怎么推算,一架飞机所有舵机所需要的电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呃。。不是很懂了。。。专业了。
     我看KST工作数据,4.8V-6.0V之间,那要怎么推算,一架飞机所有舵机 ...

一般40A的电调BEC输出电压是5.1V,有的可以调到6V,我看5.1V搭配KST己经很够用了,就不要升到7V了。KST在7V电压下工作电流是很大的,BEC容量不足的情况下会造成BEC自保,那时舵机全部不能动作了,炸机是必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40A的电调BEC输出电压是5.1V,有的可以调到6V,我看5.1V搭配KST己经很够用了,就不要升到7V了。KST在 ...

哦。了解。在麻烦请教下:
     我用凤凰50A,BEC电压可以在5-7V之间选择。。假如斜盘用KST215,锁尾用KST515的话,BEC多少算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了解。在麻烦请教下:
     我用凤凰50A,BEC电压可以在5-7V之间选择。。假如斜盘用KST215,锁尾用KS ...

还是选择5V为好,估计凤皇50A电调的BEC也不会超出5A,5V的BEC4个舵机电流总合己经超过5A了。

网友:
花牌LX50电调,4A5.5V,看电流记录,电压波动范围是5.11-5.47V,一切正常,耗电是大,4A足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同样稳定无不良记录
35P在40度气温的情况下散热片温度也只有62度

话说您这62度是测试出来的。。用温度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话说您这62度是测试出来的。。用温度计?

一电下来用测温枪对着散热片测的,精度一般...大概数值不过现在换花牌50A了,4分钟3D模式下来50度都不到

网友:
非常感谢。。原来是测温枪。。我以为电调里能下载出来数据呢。。

网友K(2014-03-01):
引用 网友G:
花牌50A,bec电压5.5v,输出4A,3个215,一个525,3D模式正负十一度抽*插(监控),XG8控里的回传接收机电压报 ...

bec输出5.5V给接收机,你报警电压就设5.5啊,不报警才怪,有负载的情况下跌个0.2-0.5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bec输出5.5V给接收机,你报警电压就设5.5啊,不报警才怪,有负载的情况下跌个0.2-0.5都很正常~

我理解应该是稳压的吧,跌个0.1v可以接受,0.5v就有点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