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震】——果冻终结者

楼主(2013-08-23):
        东西很便宜,效果亲测,很好,真心为推动国内FPV,请大家试过再提建议。。。一直想问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如果这些新玩意是黑羊老外做的,大家的反应又会如何。。。

       围绕桨平衡和给末端设备上减震球以外,一直寻找一种直接阻断震源的方法,现毫无保留的分享一下电机减震的方法,给电机加四个轮胎,望大家飞得愉快。
      橡胶减震柱原理、特性和效果和汽车轮胎相似 ,靠橡胶的韧性和弹性,减震座能过滤掉震动大部分能量,想想汽车光轱辘跑和有胎跑的差别,就能形象的理解它的效果,潜艇里也是用到橡胶垫给发动机减震降噪的。。。
      同时橡胶有塑性,目前没发现高速运动引起变形照成的甩动,

      材料:1、M3*8*8 VD内外丝橡胶减震头(锯短接头)
               2、内径3MM 橡胶减振垫片垫圈

    测试体会:经翼龙,两米滑翔机,F450、650四旋翼测试
          1、高频震动降解明显。
          2、降噪明显。
          3、四旋翼翻机时对电机和桨有很好的缓冲保护作用
        (*注:对四旋翼的暴力飞行测试时未见江湖传言的摇摆等不稳定情况)

1、安装了电机减震的F450

2、电机减震座细节

3、M3*8*8 vd橡胶减震头要锯掉一点螺丝头,不然会碰着线圈

4、加3MM橡胶垫圈,增加减震头与电机结合的紧密程度

5、安装

[ attach]1683924

6、固定

7、完毕

8、电机减震座在固定翼上的应用

9、对于带尾部限位环的电机可用双十字电机座固定的方法实现(如固定翼用2216)

网友A:
不错,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电机会不会掉。

网友B:
小心电机飞出来。螺丝这种软固定很不牢靠的,震多了很容易松出来。你最好设计个卡口之类的,不让那个螺丝转动。否则。。。祈求上帝吧。还有,你这种方式只是单向缓冲,并没有双向缓冲,电机往上拉时还是硬连接,减震圈根本没起作用,你分析下受力情况就知道了。要做缓冲得双向。 还有个事,电机如果缓冲有效果了桨风产生的力就不一定相对机架垂直向上了,飞控搞不好会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电机飞出来。螺丝这种软固定很不牢靠的,震多了很容易松出来。你最好设计个卡口之类的,不让那个螺丝转 ...

谢谢探讨
1、上面的螺丝柱和下面的螺丝孔是直接浇注在橡胶里的,不会单独转动,在螺丝松动方面,比电机直接固定在机架上还可靠,同时加了橡胶垫圈让它与电机底结合得很紧密。
2、不是单向缓冲,是纯橡胶连接,双向缓冲。
3、橡胶有韧性,不会因为电机旋转而变形,像汽车加车胎的原理。
4、就是因为飞控大多是直接安在机架上的,震动对它精度影响很大,才探索直接在震源上作减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电机会不会掉。

祈求国货质量过关。。。。目前没掉过,四个柱,有一定备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顶个顶

嘿嘿。。。灰灰一家亲。。。我还会回来的。。。。

网友D:
很好的创意! 就是担心那个橡胶的质量,会不会永久了就掉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创意! 就是担心那个橡胶的质量,会不会永久了就掉掉。

耐久性还没考证,用过一段时间了,看上去还结实,我买时每颗一块八,现在可能还降了吧

网友E:
不應該這樣減震.......... 電機的震是因為:

1. 電機質量不好,沒有做好平衡就出廠
2. 槳的平衡沒做好

1. 的話,把差電機掉了再買好點的。2.的話,要做好槳平衡

基本這樣做好了就不會有多少震了,怎麼要在電機上這樣的縲絲,本末倒置。

网友F:
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上面驮了一个环形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應該這樣減震.......... 電機的震是因為:

1. 電機質量不好,沒有做好平衡就出廠

桨平衡是减震源头,没做好一切都没用,但绝对的无震动是不可能的,您还要考虑飞行时的风和桨姿态变化时的惯性震动。
不过,我也试过用三支炸残的碳桨直接继续飞,啸叫声很大,盲拍的画面依然无果冻。。。。
一句话,材料很便宜,试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上面驮了一个环形灯管

10c的天线。。。行走江湖,安全第一,上个环,免得它意外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上面驮了一个环形灯管

看大图的时候我以为上面驮了一个环形灯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c的天线。。。行走江湖,安全第一,上个环,免得它意外怀孕。。。。

十厘米的天线??什么天线要这么长??FM移动广播??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厘米的天线??什么天线要这么长??FM移动广播??

72的,屁股后面背着1.2G的图传,2.4绝缘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72的,屁股后面背着1.2G的图传,2.4绝缘体

奥好吧,奇葩了,看见你也会是大疆能搭车问个问题吗,我的F550  遥控设为姿态模式时只能勉强离地油门到底再也飞不高了,反而手动模式下动力充沛是什么原因啊,求指导啊

网友:
试过,不知为啥效果不明显。

网友:
这是个好思路,不过检查就得勤快点了。

网友G:
我的A2212+1045只做了桨平衡硬挂手机就没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A2212+1045只做了桨平衡硬挂手机就没果冻.....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H:
创意很好 但求减震球质量过关不要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创意很好 但求减震球质量过关不要掉就好

飞了一段时间了,调机栽下来过,全身而退,不过也是要注意检查,新东西的各方面都要摸索,

网友:
创意不错,防止螺丝松掉,还可以设计一个整体的减震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應該這樣減震.......... 電機的震是因為:

1. 電機質量不好,沒有做好平衡就出廠

希望大家先试试在谈感受,我其实一直想问问我们中国人,如果这些是黑羊老外们贡献给大家的,国人的反应会如何。。。。。

网友I:
这种方法我前两天也想到过,我的只是直接在螺丝和电极之间电商橡胶垫,但后来由于怕螺丝松了酿成悲剧,所以没有实施。LZ的方法较我的想法更进了一步。但愿耐久度足够!!!祝LZ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方法我前两天也想到过,我的只是直接在螺丝和电极之间电商橡胶垫,但后来由于怕螺丝松了酿成悲剧,所以 ...

谢谢老哥支持,我一直在用这个在飞,真是有用的,只是飞行视频涉及测试的下一项技术,不便公开,也望造福大家。您如果也在尝试这方面的突破,恭喜您,您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先试试在谈感受,我其实一直想问问我们中国人,如果这些是黑羊老外们贡献给大家的,国人的反应会 ...

問題是就算是試,是做實驗,也要有適當的理論基楚。我發現你這個方法有幾個問題的:

1. 為甚麼不從震盪的源頭找辦法,而是在中間想辦法不要給震盪傳回機身?
2. 為甚麼要不給震盪傳回機身?  你為了甚麼要解決震盪問題?
3. 如果是因為要掛相機,所以要減震,怎甚要做在電機上,而不是雲台上?

我想看看你怎樣答這些問題,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問題是就算是試,是做實驗,也要有適當的理論基楚。我發現你這個方法有幾個問題的:

1. 為甚麼不從震盪 ...

      老兄,我们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能更好的减震,本来在我的思想中就是抱着百无禁忌,什么都可以来的心态,才让自己能用更开阔的视野看世界,去发现火花,不再惊叹老外思维又是怎么想到的,与其羡慕,不如把自己的心变得和他们一样开放。     我没有一句话排斥其他减震方式,只是在尝试着在传统减震方式禁锢中又开辟一条新路,配合其他方式更好的做好减震,也希望您能尝试,真的很有效,并不妨碍您现在的结构,看我说的有没有假。     我一再强调桨平衡是一切辅助减震的基础,没有它其他都是免谈,但百尺竿头还可进一步,因为是否还有大能量的高频震动,听噪音就知道,飞行时除了桨的气流声和电机声外,很大一部分噪音是机架震动引起的,我们的飞控一般是直接固定于机架上,高频震动会直接影响它的精度,给电机做了减震,噪音真的小了很多,在泡沫机上尤为明显。。。。
     不错,一件新事物出来会有很多缺陷,一起努力,让他成熟起来,只要它有效。。。。。
     也希望我们海外同胞,台胞的心态能比我们这些饱受应试教育摧残的内陆兄弟们更开放。。。。

网友J:
楼主的方法肯定有效。我也曾想过这个办法,但一直没做。
以前硬挂相机拍视频,水波纹那个厉害,4颗橡胶螺丝装上,效果立竿见影。
1.电机和桨减震的效果是有限的,动平衡不可能做的完美。所以,即便动平衡做的很好,多一级减震,效果肯定会有改进。
2.电机和桨平衡后再在电机和机身间用橡胶螺丝隔开,飞机起飞后,电机和机架就好比用一根橡皮筋吊着个物体。
通过橡胶的缩张力毫无疑问能过滤部分震动。
3.再加上云台自带的减震,就是双重减震了,效果肯定有改善。

唯一担心的是橡胶螺丝所能承受的力度,对于起飞重量大的机器,每个电机的拉力大,这样橡胶所承受的张力也大。可靠性还有待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方法肯定有效。我也曾想过这个办法,但一直没做。
以前硬挂相机拍视频,水波纹那个厉害,4颗橡胶螺丝 ...

非常感谢,验证机,还好,目前还没出过纰漏。

网友:
我的螺丝在路上了,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祈求国货质量过关。。。。目前没掉过,四个柱,有一定备份作用。。。

本地小市场没看到这种,网上买运费都比这个贵不划算,有机会休假还是去大点的市场找找。

网友:
直接在电机和电机座之间做橡胶减震我也考虑过但是没见到合适的零件
lz的这个减震螺丝不错,准备试试

至于33楼说的那些问题,我认为太理论了,你能搞到完全理想的电机和桨??汽车发动机够精密了吧,发动机跟车架之间还不是用的橡胶减震
有便宜有效的方法不用非去弄难度大和昂贵的路子,何苦?

网友K:
思路很好,脚架更具创意,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思路很好,脚架更具创意,顶楼主

谢谢,乐趣就在瞎折腾

网友L(2014-05-13):
又把这帖子翻出来了
我也去买些试试,
想问下楼主就是:这东西老化快么?或者说你一个用了多长时间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又把这帖子翻出来了
我也去买些试试,
想问下楼主就是:这东西老化快么?或者说你一个用了多长时间还正常 ...

你还翻出来看>?

刚用橡胶垫 引起炸鸡 的 飘过....

穿越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但我跟你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1、我准备用那种一头沉头一头带螺杆的
2、你是用在四轴上,而且只固定两个螺丝;我准备用在fpv上,必须上4个才安心

还有一点,我的四轴跟你差不多,不过是12的方铝管;我直接用两个螺丝把电机扭在铝管上,后来因为螺丝松动导致炸鸡
(我后来总结了下:要么螺丝用螺丝胶;要么在螺丝底下垫一截木头,顶住螺丝让它没法松脱;或者两者兼行)

网友:
这种减震栓早就有了,固然能够达到一定的减震效果,但是也增加了不可靠和不稳定的因素。治标不如治本,做好电机和螺旋桨的平衡才是根本。如果震动可以靠减震栓根治,同时又没有隐患的话,那么成品多轴厂家早就采用了,但为什么至今未见呢?关键是“非刚性连接”,恶劣条件下反而把震动放大为颤动甚至摆动。
楼主的小多轴、小电机、小桨估计副作用不会明显,不过还是建议楼主慎用!。

网友:
设计思路不错,行动支持,这个星期我就试着这样改装!

网友:
觉的 选动平衡好的电机 用平衡好的桨

网友:
刚刚在网上拍了橡胶减震器 准备效仿楼主!感谢楼主分享!

顶!~~~~